窗型冷氣+排風扇=風扇如何隨冷氣自動化運轉

楼主(2011-05-18):
請教,假設不拆冷氣的狀況下(改線路隨壓縮機運轉),如何讓冷氣運轉時,風扇也可以同步運轉?

我目前想到以下幾點

1.透過溫度感測器。

此裝置,溫度到了可以很快的通電運轉,但冷氣關了,要等他降溫斷電要等很久
此裝置,在陽台因溫差太大,有時沒開冷氣風扇也會轉,所以也不準
逼不得只好買這個,但很貴,這個至少溫度控制區間彈性很大

2.電流偵測電磁閥(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不知有沒有此產品?)
該裝置的接點有,耗電主體(相關電器產品~如冷氣)、供電來源(電源插座)、額外提供一組判斷接點(接排風扇),只要偵測到有電流,風扇那組接點就會通電,沒有電流就斷路,這樣就可以達到冷氣有運轉,排風扇就跟著轉。

网友A:
如果只用兩條線從壓縮機電源直接拉出來給電風扇吃呢?
這樣會不會比較簡單直接?????

网友:
這麼說好了,不知道是那一型的冷氣,
如果還有一支連著冷氣的功能及溫度設定的話
那麼信號便可以從上面的燈號拉出來處理
以前有用過幾次,拿來作警報用的,
但是也要有那支才能玩吧.

网友:
粗工大的建議最好,動作一定正常而且不需要增加其他元件

网友:
窗型冷氣的風扇也只有那一支..
真想不透你的用意為何???
讓你玩同步壓縮機..那你室內也不用吹了...
溫差會更大..

网友:
我想他的排風扇要同步運作是因為,他裝在的陽台內,而陽台又裝有採光罩或是玻璃,主要用意是要在冷氣運作時可以迅速經由排風扇將熱氣排出陽台,避免陽台因溫度過高影響冷氣冷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用兩條線從壓縮機電源直接拉出來給電風扇吃呢?
這樣會不會比較簡單直接????? ...

+1
但是要考慮用110v或220v的風扇!

楼主:
恩~我的排風扇就是要排除陽台累積的熱風,沒裝排風扇,冷氣就常常跳機
目前採購的排風扇是220V,主要是這台是變頻的窗型,不敢拆下去亂接,搞壞了判定人損就糟了,非變頻的我是會改,問題卡在此台是變頻機種,所以拆機這方法就跳過囉

謝謝大家~看來只能買電子溫度控制器來搞了

网友:
其實不管是AC110V或是AC220V,如果考慮到壓縮機的電源線路承受度,可以加裝電磁接觸器或是電磁開關,將壓縮機的供電電源直接拉出來之後,作為電磁接觸器或是電磁開關的電磁(激磁)線圈電源~用來控制抽風扇的電源線路,這樣的話只需要配合壓縮機電源看是AC110V的還是AC220V的,購買應對電磁開關或是電磁接觸器即可(因為電磁接觸器或是電磁開關主要分別是電磁(激磁)線圈的電源分為AC110V或AC220V)!

网友:
不要用溫度檢測式,即使你找到溫度感應控制器很靈敏很精準,但是要設定幾度動作這個幾度就是大問題了,同一天的早晨、中午的室溫都會不同。
想用溫控型可以考慮自己做線路零件沒幾個錢,使用熱敏電阻與比較器就是溫控線路再加繼電器就能控制排風扇。

要是我會想用電流感測型,配電盒或電源插座盒放入 CT 比流器,再以整流線路取出直流信號再用比較器來判斷動作電流的大小,這種沒有現成想要的話要自己做。

我常用這種小型比流器,不用拆線用扣上去就好,靈敏度也很高,圖片上就有購買資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這就是我的第二個想法

但是這個產品我沒有概念,只會用鉤表而已 @@
請教,CT 比流器本身要給供電才能動作嗎?
電源插座盒放入 CT 比流器,是不是只放入其中一條(接地除外,會提出此問題是因為勾表要勾其中一條才有動作)?

如果我只要單純判斷有電流通過,排風扇接點就通電,不用精準到電流的範圍,這樣除了CT 比流器,還要採購哪些元件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勾表就是用 CT 做出來的儀器,傳統的 CT 很大顆而且要先拆電線穿進 CT 的洞裡面才能用,我貼的圖就是像勾表使用一樣鐵圈能夠分離很容易附掛在線路上,CT 就是感應磁力線的線圈輸出也是交流的電壓或電流所以不需供電。

還有一種電子零件稱為霍爾電流,這種精密度與解析度高交直流電流都能感應,但是需要直流供電才能工作,這種常用在 UPS 或 AVR 內,量測電流較小中間的孔洞也較小只能穿細線。

跟勾表一樣都要穿在火線上,220 冷氣兩條線都是火線所以穿那條線都ㄧ樣。

先去找 CT 來用,再接電表打交流電壓檔量量看,這樣實驗後心裡就會有底了。
現成的電流控制模組在自動控制店家可能有但一定不便宜,建議自己做。
自己先畫橋式整流與比較器線路後再貼上來大家討論,如果直接給你線路圖那你就學不到東西了。

楼主:
今天去台南的南一電子材料行,沒在賣扣式的比流器,只有傳統型的,不知台南有沒有版友在台南買過扣式的比流器呢?

話說還沒買到比流器來研究之前,我先用這個暫替了
無線遙控開關

网友:
用第二種小神童調溫 設定40度以上 感溫頭用白鐵絲綁在冷煤高壓側不要吹到風應該就
ok

网友:
變頻式冷氣只要一開機,壓縮機就不會停止運轉,只有轉速的快與慢
只要壓縮機有在運轉就會有熱產生
建議你直接把室外機的出風口,作導風管直接往外吹
省略其他安裝的麻煩

CT的使用
在有電流流通時,決對禁止輸出端點開路
否則有可能因端點產生高壓電,而造成觸電的危險

网友:
如果是要給冷氣用的排風扇,不用搞得這麼複雜,樓上有大大說排風扇的電源跟壓縮機接在一起就可以了,這個邏輯不對?如果接這樣不就壓縮機一停排風扇就跟著停,問題是壓縮機停下來時陽台還是很熱啊!排風扇不因該在這時候跟著停,因該是要跟冷氣的風扇馬達接在一起才對,只要冷氣一開機排風扇就跟著開機,冷氣關機排風扇就關機,但要確定控制風扇馬達的繼電器耐電流要夠

网友:
樓大都說了是  窗型變頻式冷氣
請別再說"把排風扇的電源跟壓縮機接在一起"這類的建議
冷氣幾的散熱風扇也是跟壓縮機同時啟動的
並沒有獨立的溫控開關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對喔?...窗型變頻式冷氣壓縮機跟風扇馬達不是同步的喔!散熱馬達它有延遲作用

還有變頻冷氣不是一開機壓縮機就一直運轉不停,它還是會停,只是溫度還沒達到之前它會隨著溫度的不同頻率會跟著改變,但是只要溫度達到設定值,它還是會停止的

楼主:
回復雄爸爸

您說"在有電流流通時,決對禁止輸出端點開路,否則有可能因端點產生高壓電"他的電壓有多高呢?

負載大概15A(220V),因為我還沒玩過比流器這種東西,kenneth提到接電表打交流電壓檔量量看,我怕高壓電會擊壞三用電表。

還有如果在測試如何安全放電,直接短路會不會爆炸?

回tsao0427

變頻冷氣的壓縮機是直流電,所以排風扇除了不能跟壓縮機一起停之外,直流電也不能拿來用。

另外您說"窗型變頻式冷氣壓縮機跟風扇馬達不是同步的喔!散熱馬達它有延遲作用"應該不對吧,散熱馬達為何要延遲?

因為窗型的散熱馬達和送風馬達是同一顆,所以冷氣只要一開不管送風、冷氣、暖器、除濕,馬達一定會運轉,倒是壓縮機就要延遲,不然短時間開開關關,壓縮機就準備升天了。

如果是分離式,散熱馬達就跟壓縮機是同步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各廠牌的窗型變頻冷氣馬達都有兩顆,室內與室外分離,你說的共用一顆那是傳統定頻窗型冷氣才只有一顆,而且窗型直流變頻馬達大部分廠牌只有室內馬達是直流室外的馬達還是交流

至於散熱馬達延遲的部分,有些廠牌有設計有些沒有設計,設計延遲的理由是當壓縮機停止時(變頻壓縮機是會停的),冷凝器(熱排)還是很燙的,此時如果散熱馬達沒有持續運轉,冷凝器上的感溫器NTC將會偵測到溫度異常升溫,此時冷氣是會出現故障訊息的,您不是有提到冷氣會常常過熱跳機嗎?就是這只NTC在負責偵測的,沒有設計延遲的機種,散熱馬達是只要開機就一直運轉不會停的

如果是變頻分離式冷氣室外馬達,很抱歉它也不是跟壓縮機同步運轉的,是一起啟動沒錯但不是同時停止,它是有設計延遲停止

我為甚麼會知道這些因為我目前在某家電大廠擔任技術工程師

楼主:
因為只拆過定頻的窗型,原來變頻是雙馬達,這樣代表變頻開送風,就只有室內馬達會運轉囉?

還有我把延遲作用想成是要延遲開起,原來是運用在延遲關閉上。

另外您提到的冷凝器上的感溫器,這是變頻的架構才有嗎?因為我拆過定頻的分離式和窗型,都沒發現冷凝器上有感溫器,就單純的靠壓縮機"OL"在保護。

受益良多,雖然是冷氣架構跟主題有點離題。

网友:
是否試試用啟動冷氣的信號電壓,接線給繼電器控制風扇會簡單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的排風扇就是要排除陽台累積的熱風,沒裝排風扇,冷氣就常常跳機
目前採購的排風扇是220V,主要是這台 ...

原來是原本的安裝造成還有一個空間...
而這空間都是熱氣...熱循環之下..造成冷氣跳機???

也因為是變頻才有高壓保護開關的問題...
這問題~~事先就要說聽楚了...
一開始我還以為是一般的冷氣~~
還認為是要控制散熱風散......
如果是因為隔間..要讓熱不在惡性循環....

最簡單的就是排風機...但..你不想讓排風機一直運轉...
可是又不想讓這隔間溫度過高...造成冷氣散熱不良...

建議你拍幾張照片來看看....
我是提議..安裝導流板會比較好...
若空間問題無法加裝導流板...
用抽風機的...那就建議你...用溫控開關來控制抽風機....
若是還嫌它吵...那建議你換一台分離式的吧...

窗型..拿去裝在別的地方......

网友(2011-07-05):
如果~
在冷氣出風口(室內,室外的話面積太廣)放個輕的片型板子狀的東西(平面/ㄇ字型)+微動開關,做成板子因為冷氣出風產生角度變化來讓微動開關短路
或者~
裁個寶特瓶在冷氣出風口(室內,室外的話面積太廣),用出風的壓力讓微動開關短路
這樣成本就降低很多又能達到需求

网友:
這個問題其實在台灣有許多需求,我岳父家還有朋友家都有這樣的問題,因為"房子加蓋"增加採光罩把原先的"室外"變成了"半室內"於是散熱不良的問題,這個商機"無限"喔!! 順興大 滷雞蛋大 要不要造福台灣同胞啊!! 建議不要跟"冷氣"機有太多的"瓜葛",讓廣大的diy 同胞,或是冷氣安裝師傅很方便施工,這就是賺錢的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