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看這個繼電器規格腳位圖?

楼主(2011-05-19):
如圖..
請問這個繼電器(823-1A-C)的規格圖怎麼看呢? 0.0
接電的正負極是哪個?
還有導通的切換針腳該看哪?

要如何判別這個繼電器是正常還是壞的?

謝謝指導~!

另外請問正常的狀況下...
電源導通後..
這個繼電器會聽到切換的達達聲嗎?

网友:
1,2是繼電器的線圈,看它是工作幾伏的(5V或12 or 24V )((AC或DC))...無正負之分

4是COM點,有兩個接點,可當電源的 in PASS out ..
3 ON 即繼電器未動作之 ALWAYS ON
5 NC 即繼電器動作PASS到4

繼電器是否好壞直接送工作電壓給線圈,看是否動作
如可以動作,再量接點是否良好...

一般DC的繼電器在線圈上都會並聯一個二極體(反接),避免繼電器誤動作

楼主:
請問一下..
上面是繼電器的實體照片..
在背面的照片中..
我按照規格表的圖示編號接腳(如照片標示)..
這樣是否標示正確?
如接角編號正確的話...
請問一下規格表中5號接腳指的是實體照片中哪裡呢?

另..
圖中4號接腳有兩個..發現他們是相連接一起的..
那正常要檢測繼電器的好壞的話..
是否表示將繼電器拆下來以後..
如照片中標示接腳裡..1 2(直流電入接腳) 正常狀況是否應該程導通狀態?
接腳3 4 在未通電的時候..是否應該是呈現導通狀態還是開路狀態呢?
還有電源導通後..如照片標示接腳下..電路是怎麼跑的呢?

麻煩指教了...~!

网友:
從實際的零件圖就可了解...

它的第3腳沒做出來,因此你標示的3應該是第5腳
(有時怕接錯腳,廠商會沒做出來..)

另外從它的規格可知,它是DC12V的繼電器,直接在1,2腳送12v它就會動作..
動作時"答"的一聲,且4,5腳導通..
另外1,2腳它是接線圈(即電磁鐵),因此用三用錶量是有一些阻值的,但不大!!

另外第4腳做兩個接點是方便線路的設計用的...

网友:
832-1A-C 原廠 Datasheet 有詳細說明,"1A" 所指的是它的接點型式而非最大耐電流,"C" 代表它是密閉封裝,助焊劑不會經由接腳滲入殼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沒注意到...

有時原廠標示都會標接腳模式,替換時要注意!!

楼主:
我用電表量了一下1 2 腳位的阻值是661歐姆..
這樣的值是不是太大了呢?表示已經損壞了吧 0.0?

网友:
COIL阻值661歐姆應該算正常吧!

网友:
實際通電下去測試不就知道了 !!

网友:
實際測一下,排列組合也沒幾個,發這一帖出來等答案。。。也太不經濟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電表量了一下1 2 腳位的阻值是661歐姆..
這樣的值是不是太大了呢?表示已經損壞了吧 0.0? ...

661Ω 是 Vcoil = 24Vdc 規格的吧?12Vdc 在 Datasheet 寫的是 155Ω。

832 Series

网友:
回复 楼主:

  3#實物圖右邊的標示面有圖例呀?再參照1#應該是1&2為電磁鐵線圈,3應為5,是常開型的,也就是說電磁鐵線圈位上電前,4&5是斷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1Ω 是 Vcoil = 24Vdc 規格的吧?12Vdc 在 Datasheet 寫的是 155Ω。

832 Series

SKY大也太厲害了吧 ~~~
小弟測的這顆繼電器真的是24vdc規格的耶 ....

所以說...這樣的話這顆繼電器應該是好的沒壞吧 ^^"~!!?

网友:
1,2為激磁線圈,輸入DC12V可產生電磁力,意即電磁開關動作!
3為長閉接點,除非特別用途,一般用不到
4為共用接點
5為常開接點

激磁線圈視為控制線圈,無電源輸入可視為關閉控制物件(此時[3]號與[4]號點通,也就是短路,[4]號與[5]號不通,也就是開路)!輸入電源激磁之後,可視為開啟(此時[4]號與[5]號點通,也就是短路,[3]號與[4]號不通,也就是開路)!
這是最基本的電磁開關用途!
[3]號與[5]號無論如何都不相通!
[1]號與[2]號唯一個線圈的兩端,開路表示燒毀
比較複雜需求的話,才可能使用(3)號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