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求助各位,最近電視的音量出問題

楼主(2011-05-19):
最近開電視時,發現聲音有嚓嚓的雜音,
初步估計是喇叭有問題,有問一下LCD的喇叭阻抗一
般是多少?如果喇叭有問題,換一個同阻抗的喇叭是不是就可以,
因為怕原裝喇叭比較難找到,如果喇叭沒問題,會不會是音頻元件出問題?
但音頻元件是要用示波器量度?如果只用万用表怎樣測量問題?

网友:
沒訊號跟有訊號都會有異聲嗎???,正常有訊號的聲音會破音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聲音有破音,沒訊號沒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電視是開了一會后,有爆爆聲音,調較大小聲音依舊

网友:
看音頻用的IC有無異常發燙跟檢查爆電容

网友:
多數是VR的問題
而不是喇叭有問題

网友:
如果是開一陣子才有爆音應該是聲音 IC 有問題居多..或是聲音 IC 旁邊的小電容壞..

楼主:
回复 网友B:

音頻元件如果有問題,沒有示波器,怎樣用万用表量度呢?

网友:
沒是波器難查..如用電表只能觀察電壓值是否有偏低或是聲音 IC 是否溫度過熱..

网友:
因該是vR可能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