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開機cpu風扇轉1秒,馬上斷電?

楼主(2011-05-19):
我的電腦開機後cpu風扇轉1秒,馬上斷電,再按開機按紐仍沒反應,但是關掉power開關再打開,再按開機按紐,又是cpu風扇轉1秒,馬上斷電,請問是power還是主機板的問題?

网友:
都有可能...
先換個power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你可以將cpu供電的4pin插頭拔掉開機看看能不能開機
如果可以表示vcore上管短路了

楼主:
這是A7v8x-x 主板沒有4pin cpu 供電

网友:
樓主~
你可以去主機板維修區~
或是電源供應器區~
那裡有很多資料可參考~

网友:
那可能要先打ATX插座的阻值看看有沒有短路

网友:
找一個可以開機的..先換((炮兒))看看...
應該很快有答案~~

网友:
我也有過一樣的經驗;換過power就ok了~給大大做個參考;如確定是炮兒;可選擇買新的;也可就power做簡易維修。

网友:
我公司有部電腦最近也有這樣的問題,換了一個新的POWER還是一樣,後來將主機板CMOS電池拆掉再重裝後就可正常開機了,不妨試一試此方法.

网友(2011-06-27):
可能是散熱膏塗不均..或散熱片和cpu沒接觸完全~我遇過這樣的問題.cpu過熱

网友:
reset sw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將cpu供電的4pin插頭拔掉開機看看能不能開機
如果可以表示vcore上管短路了 ...

大大這句話,真是一針見血的回答~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