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放大鏡 燈管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1-05-19):
照明放大鏡燈管壞了.用的是22W環型燈管.不過它比普通的環型燈管細.請問有那位大大知道哪裡買?有用一般的 22W環型燈管試過.點不亮.

放大鏡燈改LED光源

网友:
看架子應該也可以裝粗的,若是點不亮就可能是電子安定器故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這麼覺得.可是有問賣燈泡的.他說細的是T5規格.跟粗的不同.不可代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個我也一支,但我的用了約三個月多,電子安定器就故障了,
那「電子安定器」感覺蠻容易故障的。
我目前是先在燈罩內塞一顆小型的省電燈擋著用。

网友:
一里通萬里澈!! 我用省電燈泡的電路點T5燈管OK! 首先你要測試燈管是否故障,4 pin的燈管兩兩內部有燈絲,電阻約8~13歐姆,若燈管變黑 或是電阻無限大都是燈管掛掉的現象,假如是燈管正常 沒黑有內阻兩組 接下來就是電子安定器出了問題,只要花個錢買大任花牌的最便宜的省電燈泡裡面的電路就可以用了!燈管的管長和瓦特數有關用大燈的電路點小管OK!燈管看樣子不會超過14W所以買17W的省電燈泡應該可以解決!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一端燈管黑一截.阻抗只有3.8歐姆.所以是燈管掛掉了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燈管應該會有兩個阻值, 燈管不算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兩個都是3.8歐姆.

网友:
我剛剛量了一下我的,逍遙大你比對一下

网友:
看來燈絲阻抗無明顯異常,可以測電子安定器上的元件,可能只是電子安定器故障

网友:
版大遇到的放大燈在燈罩部分都有安定器,小弟拆過的都是一般日光燈的架構,底座有藏了一個安定器(鐵殼),燈罩裡頭只有一顆啟動器,這一類型的比較好解決,不是啟動器壞了(第一順位),不然就是燈管黑了老化了(第二順位)再來就是開關被按壞了(少見),以上供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Y大您的燈管是粗的.電子安定器有跟我這組一樣嗎?在台南有問一家賣燈具的.他說T5跟T9不同.不能代用.

网友:
把它改成LED光源也不錯

网友:
我在用的跟你的應該是同一款的,不過我的是粗燈管的
應該可以通用吧
燈管有阻值應該沒壞但是已經不良了應該換掉
安定器故障比較有可能
這是安定器的電路板線路是一樣的燈管應該可以通用吧

网友:
我覺得燈管粗細應該沒差,瓦特數一樣應該就可以了吧(猜的)
電路板好像都差不多

可以先查那顆電容有沒有壞,我是想拆22W的省電燈泡電路板來試試看啦!

网友:
我在電子材料店有買過!一盤燈具行要訂貨

网友:
改吧改吧~~~改LED的會比較省電喔~~~~
反正也是近距離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既然S大都這麼說了.好吧!就來改吧!
S大您的LED和電源模組不知還有沒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既然S大都這麼說了.好吧!就來改吧!

東西都還沒到齊...
要等下星期~~全都到齊之後
所有貨出完了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D:

S大等您發完貨.LED和電源模組再留1組給我.

网友E:
改led燈要如何圍出一個圓型呀,有什比較美觀的做法嗎?

网友:
我之前沒有見過 最後的電容器,所以不敢斷定電路是否相似,現在應該可以確定,省電燈泡電路可以更換,電晶體應該要全換吧!最少不會有匹配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S大等您發完貨.LED和電源模組再留1組給我.

一定會有多的~~
但因為有些東西還沒有齊全...
還是等我東西都齊全了~~
貨全發出去之後我在通知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led燈要如何圍出一個圓型呀,有什比較美觀的做法嗎?

切洞洞板...
圍一個圓出來...這樣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反正都是向下...沒有人會發現~~裡面是LED...
自從我將我的檯燈LED...
到現在~~很多人根本還認為是傳統燈管照亮的....
說真的~~我已經習慣LED燈了..其實也是很亮...
看如何自己調整好角度才是重點

楼主:
我是想把燈罩直接挖洞埋LED.感覺上會比較亮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把燈罩直接挖洞埋LED.感覺上會比較亮一點.

LED跟電源模組~~多了一堆~~
確定有需要再發短訊息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