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ional 電子血壓計故障,請求協助!(已完修)

楼主(2011-05-19):
家裡的血壓計,裝上電池即聽到馬達聲音轉不停,

請問各位前輩,這是馬達故障,還是有零件故障,還有機會修好嗎?值得修嗎?
請各位前輩給個意見,謝謝!

网友:
是打氣馬達一直充氣嗎?
檢查面板上的按鈕是不是進水或受潮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第2張照片,右上角黑圓筒狀的,
我想應該是打氣的,可是沒有充氣現象,
裝上電池,沒按電源,馬達就會自己不停的轉,
謝謝wooden前輩指點!

网友:
沒有充氣現象就要檢查藍色的電磁閥,那是控制間歇放氣的。

网友:
可能控制馬達電源的晶體有異常,導致裝電池就一直運轉,查查馬達接頭附近的電晶體看看(TR6/TR7/TR8)

网友:
這血壓計我家也有一台、剛好前陣子也壞了,原本家裡老人家反應說是螢幕斷字、拿來一檢查發現壓力包(臂套)也會漏氣,問了原廠服務站說壓力包有替代型號可用、DIY價一個700元。後來考量說這已經是10幾年的老機器了、準確度可能也有問題就把它給丟回收、趁著母親節檔期買了一個新的。
這台機器正常來說、一定要按電源鍵開機後再按開始鍵馬達才會開始打氣,以版大的機器來說應該是機版故障了、我個人是認為血壓計這類攸關健康的東西不但是要求會動、更要會準
,若是抱持研究精神自己DIY修一下無妨,但若是要實際使用時一定要確認其準確性以免誤事。另外目前市面上一般家用的血壓計、其價格從幾百塊到幾千塊都有,但我想只要是有通過審驗的機器、其準確度應該不會比這10幾年的老機器差吧(血壓計是須要定期校準的),以上供您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狼大指點,TR6、TR7電晶體我還是第一次看到,目前有找到TR8電晶體的DATASHEET,好像沒人賣?
前日的電源供應器還沒處理完,順便要做一個防燒負載做到一半,看這2天有沒有空處理,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popo大指教,
這台裝上電池即會聽到馬達轉動聲,但是按下電源後無法進入待測狀態,若先將馬達電源線拔掉,再按電源即可進入待測狀態,然後先按開始在插上馬達電源線,即可看到充氣,充氣完成馬達仍轉個不停,
家裡有2台,交叉測量誤差不大,老實說,以前的電器產品比現在耐用多了,
當然,該汰換的時候還是要汰換滴!謝謝!

网友:
TR6是控制藍色排氣閥、比較無關,加壓馬達是由TR7、TR8控制,可先將這兩個晶體拆下測量是否漏電,如果電晶體正常的話、就要量IC1第32腳控制信號是否正常(走到這一部的話修復機會就不大了)。

楼主:
經檢查,TR7電晶體有問題(紅圈),
這下好了,這顆有得買嗎?

請問各位前輩,如果用C1815代用,可以嗎?

网友:
如果是你手邊現有的、就換上去試看看吧n_088|

网友:
回复 网友D:

電壓不大,電流不高!並非線性放大,只當開關使用,當然相近的電晶體就給它換上去囉 !!

楼主:
RE: National 電子血壓計故障,請求協助![已完修]

今天把壞掉的電晶體換掉,裝上電池果然馬達靜悄悄,開電源測試功能一切正常,看來這兩天沒白忙了!

在此要感謝 狼大、wooden大、popo大、antiu大,各位前輩鼎力相助,
沒有你們,就沒有今天的我,感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