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稽納二極體的使用方式

楼主(2011-05-19):
請問 假如輸入電壓6v 要供給8051使用
是不是能使用5.1v稽納來降壓...?
於是我先從6v串了顆330的電阻,在並連上稽納(有連接負載),這時候電壓卻掉到3.0v 。請問是我的使用錯誤還是我選錯了稽納二極體...

网友:
為何不用穩壓 IC 呢..
Zener 一般提供的電流不太的, 高功率的 Zener 價格很貴的..
一顆 7805 應該不用 10 元就可買到了..

网友:
問題應該是卡在負載使用的多大的電流值
因為如果從6V處串了棵330電阻
那麼電流的上限值只剩18mA,
一旦負載掛上超過時那麼自然把電壓拉下來,
應該先算算你的負載電流值要多大,
然後還要注意稽納本身的功率有多大

楼主:
阿~~ 原來是我電阻用錯喔
那我買的是1w的稽納 想輸出200ma的電流 是否就是用30ohm?
我試著不接電阻電流會瞬間飆高到400ma 接著稽納就發燙了

不用7805的原因在於壓差不足阿~~~

网友:
還有,記得ZENER要並聯一顆電解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假如輸入電壓6v 要供給8051使用
是不是能使用5.1v稽納來降壓...?
於是我先從6v串了顆330的電阻,在並 ...

有必要嗎?
這麼麻煩呀????
我跟你說喔....一顆二極體會有 0.7V 的壓降。喔.好一點的會低一些。
串個兩個 -1.4V 跑不掉.
6- 1.4V = 4.6V 以上.....
這就解決了。不必搞那麼麻煩。還什麼 7805...ZD....尤其 7805 的壓差比1V還要大才有效....
ZD 要算好輸出的電流,沒算好還會有問題.
用個 電晶體加 ZD 是可行,只是....未免太....麻煩了吧。

网友:
6V輸出串一支二極體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接電阻就等著稽納自爆給你看,
稽納本身能穩壓,本身是因為進入崩潰電壓區,
如果不接電阻那就整個電流給你進去了,
忘記怎麼計算了,以前電子學是強項,現在得老人痴呆全忘了
不過還是請先測試負載的實際工作電流是多少
再來決定是否使用稽納來作,200ma使用1W那應該已接近臨界點了
稽納不建議這麼使用,一般大都是最大值在80%比較安全.

网友:
對哦, 一般用穩壓 IC 要有2.5V以上的壓差, 熊熊忘記了.. XD.. 造成誤導..
用二極体的降壓確實是一個好方法, 怎麼沒想到.. >_<

楼主:
哇靠~ 原來我繞了一大圈
原來單單靠一個普通的二極體就能解決我的困擾
我還浪費錢跑去買稽納 ...怕燒壞還多買了幾個...

感謝各位相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靠~ 原來我繞了一大圈
原來單單靠一個普通的二極體就能解決我的困擾
我還浪費錢跑去買稽納 ...怕燒壞還 ...

我要是再教你一招,你會更吐血........

為了怕 user 把正負接錯,所以我們把它過個"橋型整流"是一個合理的設計。

而過這個橋整後的電壓,就差不多是 6V -> 5V 了。
多了一份保護,又可以達到效果。

好了,請把你的資料PM過來,我明天就寄顧問費的請款單過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算是你沒有仔細看論壇的結果啦 !!!

用這種簡單的方法 !! 已經在論壇裡多次提及 !!!

你如果有心的話可以找一下哦 !!!

网友:
比較標準的做法是用低壓差的穩壓 IC,就可以 6 伏進 5 伏出,如果有多棵 IC 要供電建議還是用穩壓 IC,而且電源雜訊會比較低,穩壓 IC 的輸出電容我習慣用鉭質電容雜訊比電解低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招真是高招,一兼二顧n_116|

网友B:
SHARP的PQ05RF系列
Low power-loss (Dropout voltage : MAX. 0.5V)
這是我目前知道最低壓差的

目前手邊只有這兩個規格

目前手邊只有這兩個規格

76.54 KB, 下載次數: 132

网友:
引用 网友B:
SHARP的PQ05RF系列
Low power-loss (Dropout voltage : MAX. 0.5V)
這是我目前知道最低壓差的

我有找到230mV 的耶.
http://focus.ti.com/docs/prod/folders/print/tps76750.html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果然是好東西
5V的負載就可以使用6V供電了
不知道價錢如何?
不知網拍有人在賣此等好物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果然是好東西

不用呀。直接點右邊的申請 sample。大約一週就送到您手上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以前在做RD時,可以用公司名義申請樣品n_063|
現在不知道要甚麼名義申請樣品了n_06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以前在做RD時,可以用公司名義申請樣品

公司可以申請多一點。
個人申請好像上限2個。
夠您玩玩吧。

网友C:
既然稽納買了就再原來電阻上接一個NPN電晶體和稽納配合成簡單的穩壓電路,這樣也不怕稽納爆掉,電阻變大,又可以解決電壓不穩過大的問題,電流也足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稽納買了就再原來電阻上接一個NPN電晶體和稽納配合成簡單的穩壓電路,這樣也不怕稽納爆掉,電阻變大,又可 ...

這個您又有所不知了。。。。您知道這樣輸出的電壓跟稽的電壓應該是多少嗎?
我記得應該是 Vzd + Vbe 吧。他買了 5.1V 的東西回來了,再加個 Vbe.....不就又接近 6V 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順便買4.8V的XXXXD
antlu 提到的電路 我不太懂

我也申請了76750....這個樣品n_031|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順便買4.8V的XXXXD

不知道雄大去申請了沒。
要用它自己要看文件嘿。

線路不懂?我貼給你看.

楼主:
嗯....Ri
這太難了 我短時間無法消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逃兵大的回覆沒錯! 這圖就是我要說的啦!! 只是稽納電壓不一樣而已!!

网友:
直接在6v串一顆1N4001不就好?吃掉0.6V變成5.4V,8051電源最高不是可以耐到5.5V

网友:
6v的電力來源應該是鉛酸電池
如果鉛酸電池的放電率有波動的話(6.5v)
沒有加穩壓的話,肯定出問題
只串二極體降壓的,請自行斟酌可靠度

我是沒去申請樣品
要填一大堆資料,真是有夠麻煩的
反正也沒在搞甚麼開發
還是以市面流通的零件較方便

网友:
也是..6V要降壓到5V壓差小,許多方便的IC例如7805壓差都要1.25~1.7以上....
看看MC34063做不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