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HIPLUS HLT-HM321Q 花屏檢修實例

楼主(2011-05-19):
症狀:開機5分鐘後,螢幕變花屏...
               8分鐘後,螢幕變黑屏...隨即當機,無法開闢機~~~

~~~在此先感謝 lu6666 大的熱心指導...讓小的...得以順利完修~~~

原以為MCU已掛了,必需換公板...
求救文中 lu6666 指引小的先換掉 IC AX1084
由於購料不易,就先將兩IC對調,但情況還是一樣...
這是在網路上查得 AX1084 的資料
這是花屏時,所測的數據
用示波器測 VOUT 漣波太大
由線路往上查..發現 C301 22UF/25V 電容很可疑
拆下電容...用電容表測量...容量已減少
換上新電容
這是正常畫面所測的數據
畫面顯示正常了~~~
測試2天  OK 交件

网友:
又多學到一個經驗了
謝謝大大辛苦分享

网友:
順手的話第一顆1084(PCB變色)附近的電容最好都換掉才不會太快返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原輸出1.46
換了電容
輸出就有1.88
差那0.42V就差那麼多阿

网友:
原來容值差一點就會花屏受教了。

网友:
又學了一招. 謝謝lhc大的分享~

网友:
受教了,容值衰減,也會造成花屏,又多了一個維修絲路,一般都會往屏線的方向去走
或邏輯板的方向去思考

网友:
好棒的精修實例n_116|
換一顆小電容就救回一台電視!

网友:
這只有高手才會想到!!小弟受教

网友:
小心!
這台要多下點功夫!
不然容易二修!

网友:
這沒有示波器 , 也沒辦法那麼快抓出故障的電容
器材果真是要投資下去的

网友:
恭喜完修...厲害哦^^

网友A:
我的Dynaview E42H也是這塊一模一樣的AD板, 待機1.88/0.63v, 花屏時也是只測得1.49/0.49v-1.71/0.57v上下跳動: http://bbs.pigoo.com/thread-28352-1-8.html
感謝lhc大的現身說法, 雖然我手邊沒有電容表, 我也來把那幾個電容換換看(目前看似無明顯爆漿跡象)

网友:
為了一顆電容,還真是費工程押!!還是要欽佩大大的功力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又一液晶電視被救回..

网友:
真的電壓差的很小
通常都會把它忽略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Dynaview E42H也是這塊一模一樣的AD板, 待機1.88/0.63v, 花屏時也是只測得1.49/0.49v-1.71/0.57v上下跳 ...

小的所測得數據跟您一模一樣~~~
祝您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個1.88可能是影像解碼SOC的工作電壓, 所以差一點就差很多的.

网友:
圖中的Vref是??指哪裡??
我都忘了那是指哪部份了

网友A:
今天我買了一包十粒22UF/25V電容, 把那顆換了上去期待地開機, 結果不幸花屏問題依舊.
可能問題出在鄰近另顆電容, 因為AX1084雖然HDMI/1080i耗電最高時最低掉到1.4v, 但是關掉待機時仍會跳回1.8V, 所以感覺上比較傾向電容而非mos.
還得追蹤一下周遭的電路, 可能也得投資一台電容表, 還是乾脆把附近所有22UF/25V電容全部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買了一包十粒22UF/25V電容, 把那顆換了上去期待地開機, 結果不幸花屏問題依舊.
可能問題出在鄰近另顆 ...

是否AX1084剛好特性不良
兩顆對調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AX1084剛好特性不良
兩顆對調試試

感謝lhc大的建議, AX1084上面那顆燙, 下面那顆涼, 我把它們吹下來準備要對調的時候, 發現上面那顆底部嚴重虛焊/一片片大大的黑色氧化物泡泡幾乎佔了底盤面積的50%! 清除完以後對調吹回去, 電容還是用舊的那顆, 現在電壓保持在1.87v, 不僅HDMI其他所有輸入畫面都完全正常了!

無比感謝lhc大, 也恭喜自己完修!

网友:
受教了,恭喜完修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的好棒喔
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1-06-21):
恭喜版上各位完修~~~新思路學習中~~~感恩~~~

网友(2011-07-24):
很好的教學示範啟示  一顆小小不起眼的電容,竟然能引發主機畫面不良,給人們的不適.
初學人看熱鬧多見習
謝謝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