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在惜物網搶標的訣門

楼主(2011-05-19):
我在惜物物網常看到一些不錯的東東, 像是護貝機、一些 PC..
但老是抓不到竅門, 都在最後被人搶走了.. XD..

有前輩可教一下或透露一些訣竅嗎.. 感恩..

惜物網網址:
http://shwoo.taipei.gov.tw/default.asp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是不懂得標竅門,我以前在網拍上標東西,都是直接出到我的上限,標到也好,沒標到就算了。

不過在那裡有看到掃瞄器一台100元耶!
只是不知道是好的還是壞的?
不過有的掃瞄器掃圖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是不懂得標竅門,我以前在網拍上標東西,都是直接出到我的上限,標到也好,沒標到 ...

對每個產品我都會先查一下網路資料, 看看其規格..
有些賣家(目前不開放給個人), 有些會測試一下..

真的有些很便宜, 像是雷射印表機、相機、掃描器..

有興趣的人不妨逛一下..  給它做環保, 付予新生命啦..

网友C:
那邊有很多人會亂標價錢n_133|

网友:
等到最後五秒前再出價.............
游大也很強~~~~

网友:
還是像W大一樣,標到心中的上限就停手會比較心情愉快
之前標過一台KVM,結標時間差不多是晚上11點左右
還沒睡,所以就繼續出價,結果出現一個跟我搶標的
跟很兇,每次出價都是最低加價,跟到我都在懷疑是不是來抬價的
我在最後5分鐘左右出完最後一次價,對方呢,就沒馬上跟進了
而是等到結標前10秒吧.....出價

所以應該沒啥竅門吧,拼到後來還拼出了火氣了,沒得標還覺得怪怪的咧

网友:
這個只有在 台北市才有滴…
要怎麼標喔…我是覺得你心裡有個底輕鬆標就好…
如果是非要不可的話…就要在時間結束前盯著它…最後出標比較不傷本

网友:
咱也是覺得  就是要最後10秒鐘再結標【比較好】!!^-^
不過遇到 能在3秒內【11:59分~  57秒 58秒 59秒 】 12:00  結標的網友~  就沒則了!!  》《

ps:一定要用【雙核CPU】等級以上電腦~ 才有可能在10秒以內!!

ps:買不到也沒關係~    有差不多15~20%的 【惜物網的東西】【例如   IBM准系統】~奇摩拍賣 也都看的到^-^
價錢大概 2500~3000元^-^

ps:還有一點就是【公家機關報廢==6年】~
像電腦主機裏面的 DVD燒錄機【一般壽命2~3年】~算是消耗品!!
咱可以保證主机里面的【DVD燒錄機】~壞的機會相當高~不然就是經過6年的歲月以後它是好的!但是很會挑片!!

网友:
我也是心中有個低就好了,不亂跟,很多都是抬轎來的 ...........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邊有很多人會亂標價錢

我也是這樣覺得。有些東西都要付錢請人回收了,還標那麼高。
棄標的好像蠻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