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805CV穩壓IC相關疑問

楼主(2011-05-19):
請教,此IC的規格是5V/ 1.5A,這是指輸出

問題1:如果我拿兩顆並連是否可達到5V/3A?

問題2:此IC的供電來源一定要DC嗎?

問題3:可承受的輸入電壓值和電流值有安全範圍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此IC的規格是5V/ 1.5A,這是指輸出

問題1:如果我拿兩顆並連是否可達到5V/3A?

這些問題真的很難回答.
1.理論上可以,但是我不會這樣用。這樣用會有風險,玩玩可以。
2.什麼叫DC?你能不能先給定義?然後你跟我說那一個叫做DC我再跟說可不可以。
因為我所接觸到的都是一些具有AC訊號的DC。我還沒玩過純DC。 (又挖了個坑了)
3.它把的做法是把多的能量變成熱散掉,所以你要給它足夠的散熱。

网友:
有沒想到用 3A 以上的.. 如 LT1083..
一般輸入 DC 要高於輸出 2.5V 左右..

並聯是可行的, 一般較少這麼做, 如你有特殊原因, 不妨參考以下:
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d.php?tid=178032&page=2

我沒這樣玩過, 出問題別找我負責..

楼主:
不好意思,沒有描述清楚,我的問題二是指,供電來源一定要直流電嗎?還是交流電也可以?

問題三,您說把多的能量變成熱散掉,這樣是代表就算沒接負載,他也會持續發熱?

會提出這些問題是剛好N年前看到某篇雜誌介紹,如何製作光碟機供電來源

网友:
光碟機的規格如果是12V / 1.5A &  5V / 1A
變壓器最少要用12V / 2.5A以上
5V穩壓IC的散熱片必須要能消耗
(12V-5V)*1A=7W 的熱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沒有描述清楚,我的問題二是指,供電來源一定要直流電嗎?還是交流電也可以?

問題三,您說把多的 ...

我也說了,我沒看過"純"直流。這句話的意思是,所有我們看到的電,都是一種"交流"跑在"直流"上。
也就是說它算是混合體,而純直流在頻譜上應該是頻率為0的東西。
可是我們能拿到的都是會混上交流的電源。
這個算是要你把你的問題想清楚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110V用個變壓器出來的那種交流。
那我會再問你,具有"蓮波"的"直流"你算不算直流?

而這個元件,你要去看的是它的輸入要大於輸出幾伏特?
只要你滿足這個條件,你就可以了,不管輸入的波有多"亂"。

至於雄大說的,就是說,你輸入的電壓除了要滿足輸入大於輸出的壓差外,它的差額會轉成熱的功率。你沒有負載,相對的就沒有電流。自然就不會有熱功率的產生。那你要是有電流,以雄大說的如果是 0.1A 流過,那就會有 0.7W 的熱產生。

還有用 7805 這種東西時,散熱片一定要夠。
散熱片不夠會怎樣????
不會怎樣,根據手冊說的。它會自己進入"保護"狀態。
也就是不出電了。所以當你發現它變燙了,然後不工作了。不見得表示它"壞"了。
不立刻就丟了,等涼了再試試看。不行再丟也不遲。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之前有嘗試過, 雖然同型號的參數都相同, 不過還是會有些微的差異,
理論上並聯輸出可以增加安培數, 但只要內阻差個0.1就會造成一顆工作另一顆不工作
而且我當時還是 9V -> 5V 其中一顆散熱片的溫度甚至無法用手指接觸太久.
另一顆卻連溫溫的感覺都沒有.  雖然可以動作. 不過輸出的電壓漣波非常嚴重
外加320uF的電容都壓不下來.

如果有大電流需求建議使用 MC34063 再外掛 MOS , 這樣掛越多電流也越大. 而且更省電
效率高溫度低.

网友:
N年前的光碟機供電需求功率,和目前你想改裝的光碟機需求功率相同嗎? 是否先參考光碟機本身規格後,再試試用哪種供電方式 比較簡易。

网友:
穩壓電源或 IC 很不建議並聯增加電流輸出,網路上ㄧ些土炮的做法是不正確的。
兩個 IC 即使是同批號的其輸出電壓絕對不一樣,請自己用數字表分別量一下先。
並上去後是不會馬上出問題,但是接負載工作後如有大電流消耗,這個電流會先從電壓較高的流出來所以這顆也會比較燙,當電流超過這顆的額定電流或功率這個稍高電壓的就會先掛,再來沒多久就是另一顆掛點,所以是沒有並聯分流的實際作用。

不懂的是為何不用市售現成的交換式穩壓電源供應器,小小一顆很便宜就有 5V 2A 了,還要自己做穩壓線路?

楼主:
謝謝大家的分享資訊,因為我本身不是電子相關科系,對電的部份不是很懂,所以可能問了些巷子外的問題 XD

接下來我又有好多功課要做了("交流"跑在"直流"上.純直流.蓮波)

假設我的變壓器是("交流"跑在"交流"上,也就是110V市壓轉12V),透過L7805CV也可以把交流的12V轉成5V嗎?還是IC會掛掉?

另外為何不買5V的變壓器,因為這樣就要接兩顆變壓器(還有12V的需求),不然就得買這個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252486533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7805是Linear voltage regulator,若是Vin是12VAC ,那Vout不就是5VAC,輸出就不是5VDC了.
所以,7805的Vin一定是DC輸入,不會用AC輸入的.
一般的控制IC其core與I/O電壓只能吃DC的.若是強灌5VAC,視脈動直流ripple current的變化程度,
輕則IC不動作,重則IC損毀.

网友A:
回复 楼主:

交流  直流  這個名詞的定義,你被逃兵大的細分搞迷糊了
你又是非科班出身,想搞懂來,可能要從"基本電學"開始了

你的問題,建議你直接購買網拍的那個就好了
畢竟一整個DIY的成本也不見得會比較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交流  直流  這個名詞的定義,你被逃兵大的細分搞迷糊了

哈。被雄大給說破了。
用這招來電學生很好用勒。

1.變壓器出來是交流。
2.那經過橋整之後呢?算不算直流?
3.那再經過個大電容呢?如 3300uF 之後的算不算流?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逃兵大
你連"頻譜""漣波""雜訊"都搬出來了
想當然爾,你已經分的很細了

化學電池,應該是屬於最純淨的直流電源了(乾電池,鋰電池,鉛酸電池.....)
可是他也會因為種種因素,而產生微小的電壓波動
而這個微小的波動,卻也形成了"不是純淨的直流電源"
不過呢,只要他的電壓變動率,是在可接受範圍就OK囉
各位非科班的酷友們,別被嚇到囉

网友:
直中有交,交中有直,可用就好
^^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作的VGA測試器就是用7805去轉12V->5V的啊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0&highlight=V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逃兵大

呵。這句話才是重點呀。

不過呢,只要他的電壓變動率,是在可接受範圍就OK囉

多少人悟不透呀。
玩電子的,那來的100分呀,都嘛是及格就好。

不過,電池的"雜訊"其實來自於"電子"的"量化"。因為電子並不是"連續"的,所以就會有這個雜訊了。
當年讀這一段時,也是被老師改正不少觀念。

网友C:
當需求輸出電流較大時,也可以考慮LM2596這顆小型交換式降壓I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當需求輸出電流較大時,也可以考慮LM2596這顆小型交換式降壓IC

狼大,別這樣害人了啦。

如果7805都用不好的狀況,您要他再去搞個"電感",會整死人的。
尤其電感。。。。又要能上到3A的貨色,在電子材料行不會那麼齊的。
你要他繞的話,鐵心的規格又不同。
你要他繞好後要量的話,電容表比電感表多。

遇到新手,我都會避開有電感的電路。
這樣比較不會把人給嚇跑了。

楼主(2011-06-23):
不好意思又來請教大家,這張圖他串了兩顆電容,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

网友:
冷凍青蛙了
把圖轉過來

网友:
當年 sega 遊戲機裏面就是兩顆 780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狼大,別這樣害人了啦。

如果7805都用不好的狀況,您要他再去搞個"電感",會整死人的。

你再說我嗎???
被L大跟cmw895給整過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又來請教大家,這張圖他串了兩顆電容,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

一般在那里並上0.1uF的電容主要是作電源bypass用的
主要是去濾掉一些電源的高頻雜訊,
所以在一些IC的VCC端你都會看到也有並上1棵0.1uF的積層電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再說我嗎???
被L大跟cmw895給整過一次...

人應該不是我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應該不是我殺的吧

死都死了,還談它做什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再說我嗎???
被L大跟cmw895給整過一次...

我沒說呀。不過我剛才有看到凶手出來否認,趕快燒個香跟您報告一聲。

楼主:
原來100nF=0.1uF阿 XD
我另一篇文章遙控開關的改造,scottwang也提到"並聯0.1uf/250V的電容,以減少火花,保護接點,延長relay的壽命.",在這邊功能差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應該不是我殺的吧

土砲電源的負電壓阿....
然後有人寄零件讓我繞線圈....

我就是這樣學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沒說呀。不過我剛才有看到凶手出來否認,趕快燒個香跟您報告一聲。 ...

從陰間跑出來了嗎???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我!我!我!沒整你罷
我只有幫人不會整人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我!我!我!沒整你罷

呵呵~~~你幫我幫的太多了....
沒想到你也都有看整篇文章的習慣阿....
不過也有你寄來的那些東西~~我才學會怎麼繞電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狼大,別這樣害人了啦。

如果7805都用不好的狀況,您要他再去搞個"電感",會整死人的。

不要電感的話,就用LT1084/1085系列吧~分別有3A(LT1085)與5A(LT1084)的輸出力,不過因為是線性的,所以大電流下輸入電壓不能高太多(這顆本身是LDO低壓降輸出),散熱片也要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電感的話,就用LT1084/1085系列吧~分別有3A(LT1085)與5A(LT1084)的輸出力,不過因為是線性的,所以大 ...

狼大。。。。您也別這樣...都一個月前的帖子....突然回復,把小弟嚇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