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要吃電瓶為何一定要先供市電才能動作?可以改機成車用嗎?

楼主(2011-05-20):
請教,為何UPS當要吃電瓶的電,要先提供市電給他運作,然後拔插頭才會轉換成吃電瓶,但當我把UPS開關關掉,沒插市電的狀況下,要開卻開不起來。

UPS設計這樣的動作主要是什麼原因呢?為何不設計成就算沒插市電,也可以直接吃電瓶供電呢?

主要我是想拿來車上用,直接插點煙器轉110V,不知是否行的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想一下UPS的用途,答案就出來了呀!

楼主:
呵~UPS這樣設計是也沒錯

只是我想拿來車上用~XD

网友:
建議------使用 市售DC12v轉AC110 轉換器
因為你即使讓ups能啟動,但是轉換後效能,不會維持太長的時間(約10-40分鐘 視有無負載與ups轉換工作方式決定),尚視你轉換Ac110後的用途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沒解釋清楚
如果改車上用,當然就是接車上的點煙器拉(吃車子的電瓶),只是用UPS去改跟DC12v轉AC110 轉換器,會有哪些差異呢?

网友:
第1 ""UPS設計這樣的動作主要是什麼原因呢?為何不設計成就算沒插市電,也可以直接吃電瓶供電呢?"" 並非每款UPS 均是這種設計,只是你的那款設計或許就是 沒插市電 不啟動(或是電池已老化)
第2 如WISH大所言 ""UPS的用途"" ,所以 在ups電路設計中還包含很多保護與起始機制
第3 你轉換Ac110後的用途喔....UPS轉換後的交流並非都是純正弦AC110,因此 不一定適用於所有電氣設備

网友:
並不是每一款UPS都有離線啟動的功能
手邊三台UPS
1.飛瑞A500型.(12V電瓶*1)無離線啟動.已被拆解
2.飛瑞C1050型.(12V電瓶*3)有離線啟動.閒置中
3.APC 750型.(12V電瓶*2)有離線啟動.常態充電備用中

飛瑞A500型.我也想過要把它改成可離線啟動
查了很多資料,目前還是找不道方法
這類型的UPS.除了電瓶供電時效非常有限之外
內部的散熱.在長時間使用上.也是一大問題
因此.基本款的UPS都是無法離線啟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換一個有離線啟動ups

我正使用好幾年中

网友:
UPS本身就屬於"備援",並非提供長時間輸出使用,所以若是有長時間DC轉AC的需求,還是以一般專用設備會較好

网友:
我不久前才發表一篇改裝UPS電池的文章,一般小UPS裡面用的是密封型
的鉛酸電瓶,可能是7AH12V的,換算只有84W/H,但是電瓶壓降後會自動
關機,你的輸入市電插座只有5A,換算也是500W左右,reset開關是10A可
能是電瓶負載保護,所以最多能供應120W,用電瓶轉換110V是很耗電的,
車子沒發動的狀況,使用轉換器,最好不要單獨一台車在荒郊野外。

楼主:
又學習到許多知識,主要是UPS電瓶壞了,留一個機殼不能動作,想說汽車也是有電瓶,就想拿來改裝車用,看來還是買專屬車用的轉換器比較快

謝謝大家

网友:
看型號,有的可以電池開機,

网友:
還是買專用的好了,輸出比較夠力也比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