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OY的MP3隨身碟播放器不能讀的問題,貼錯版請見諒

楼主(2011-05-20):
,就是這樣,不能抓到某個
槽,所以進不去,請問這是什麼問題呢?謝謝

网友:
有可能USB插槽氧化,可以嘗試用電子清潔劑或WD40,反復插個百來下.

楼主:
謝謝M大,我之前用電子清潔劑沒有效,用WD40試試,謝謝

网友A:
MP3可以聽嗎???
如果可以聽!!
換看看其他隨身碟!!是否電腦的USB口正常
正常的話!!你試看看!!是否是傳輸線的問題!!
或者是MP3的傳輸口氧化問題!!
改天我的工具戴上來後我也來分屍ㄧ下我的MP4
怪怪的!! 好像不會儲存我設定的功能!!
不知道是不是瑕疵品之類的!!因為那台只有1000$    8G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3可以聽嗎???
如果可以聽!!
換看看其他隨身碟!!是否電腦的USB口正常

請問 MP3 隨身碟播放器 ~可以改成通電就可以立即撥放嗎

网友:
換另一台電腦~~若可以讀取...
你的電腦應該是出在驅動有問題...
也有可能你中了隨身碟病毒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對這沒研究過!!我只知道汽車那種FM的播放是可以的!!啟動車子後它就自己播放了!!

一搬MP3因該都要經過開機..等待..選取..播放   等步驟吧@@
我用過最簡單的!!也要按開機....播放...

不然可以嘗試用!!有一種喇叭上面差隨身碟就可以了!!那種好像OK
不過我步建議用隨身碟!!上次壞了一支!!裡面的一些專題報告資料都沒了!!不過算了!!反正都畢業了!!
用記憶卡因該是不錯的選擇!!

网友:
去sony網站下載該mp3的軔體更新後再試看看

楼主:
向各位大大報告,現在若是從特定的角度,就可以抓到特定的槽,而且我還沒有全拆,
只拆一部份,發現電子元件都做好小,難怪賣3000元

网友:
mp3的傳輸線直接插在主機板的usb埠,
不要透過 usb延長線或是插在機殼前置的usb埠
因為我的sony mp3也會有你的情形,
直接插在主機板的usb埠就抓得到了

网友:
剛剛重新看了一次.....
發現....."SNOY的MP3"......大陸的山寨版嗎???

要特定角度才能抓到.....
我遇過一次......我的大拇哥隨身碟.....
將USB各腳位重新補焊固定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跟我說的問題差不多吧@@
不過我是耳機口!!經常要補和   冏
都會因為動來動去造成錫裂!!
不過好像用東西把它卡緊就沒這問題了!!
也因為它只有512MB    所以都丟在邊邊很少使用了!!
拿來測試音樂的時候還滿好用XD

网友:
如果MP3或是行動碟燒了也會出現這種狀況...

如果開機正常的話就是接觸不良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