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35H筆電零件燒毀,請幫幫忙,謝謝

楼主(2011-05-20):
上週朋友送來使用的ASUS筆電,說是不開機,問我是不是電池還是變壓器故障?就沒裝電池,先上變壓器試一試,插頭插上時是歪一邊的(新設計?第1次看到n_079| ,忘了拍照)。果然在押下電源開關後LED亮了約1秒就熄了,然後檢視週邊,發現同樣是在NB後方靠左邊的USB接口內的塑膠片斷了n_119| ,決定拆機

撥完皮

撥完皮

拆件後

拆件後

爆漿

爆漿

拆完後真相大白,USB鐵殼嚴重變形,USB正電源有關的IC爆了,太陽誘電的電容也爆了2顆,DC電源座也裂了,看來是被後車追撞n_075| ,只是那顆IC目前已經是一堆炭渣,無法知道型號,突然想到右側還有1組USB,於是就去檢查電路,果然有一顆IC型號是:上排寫著I164,下排寫著G547B2,電路安排也相同,可是無論用何種方法都無法知道該IC的特性及規格,不知各位大大是否知道該IC特性,或是代用品(如LM385),煩請幫幫忙,目前這版子正在堆灰塵,感謝

网友:
挖!!這個人很暴力喔!!

要把那弄斷還有點難耶!!

楼主:
放錯地忙,麻煩WISH大了n_081|

网友:
不知道你要找的是不是這一個,參考看看吧!

78.37 KB, 下載次數: 8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我分析一下電路,看看如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