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蚊拍改充電電池電路

楼主(2011-05-20):
天氣轉熱,蚊子又開始出現了,電蚊拍又沒電了、、、
馬上用現有零件改裝它
畫出電路圖(原先是手畫的好像只有自己看得懂)
這是簡單型電路可以用就好,電池是鋰電池3.7V/880MA(以前剩下的)
原先高壓電路保留,只換電池電路
下圖為實體照片

此電路以這顆理電池需要充電約16小時才會充飽電但已夠用
簡易電路適合剛學者試做、、、

网友A:
我都習慣用手機的充電器接出來,因為它就是4.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習慣用手機的充電器接出來,因為它就是4.2V

這也是不錯的選擇、、、

网友:
正想要作,
謝謝分享

网友:
回家惡搞看看~
家裏那把電池都流湯了

网友:
請問用離電池放電速度會不會不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還好這顆鋰電池 880ma,充電一晚用約一星期(沒常用)還電力充足,而且這支高壓輸出可達2500v電蚊子或果蠅時會有好大一聲,真爽、、、

网友:
>此電路以這顆理電池需要充電約16小時才會充飽電但已夠用

16小時似乎太久了,當然好處是比較不傷電池.
若是把AC110V剛進來的1.3uf/250V改為3.3uf/250V,充電時間應該會縮短許多,只是零件要重排,應該是擠得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您的提醒、、、
之前也有用較大的電流充電,只是每過了一個夏天電池就掛了所以這次用慢充試試會不會電池更耐久

网友:
>之前也有用較大的電流充電,只是每過了一個夏天電池就掛了所以這次用慢充試試會不會電池更耐久
也許你的電池是不常用而出問題,或者過充造成,也就是最高充電截止電壓過高,或許可以用Op Amp去偵測充電電壓,再控制Relay切斷,把充電控制電路放在電蚊拍的外面,像手機、相機一樣.

鋰電池的充電電流:
一般正常充電為 : 總電流/4~5hr,以你的880mA來算,880mA/4~5hr=176mA~220mA,有的會以3~4hr來算.
慢速充電 : 總電流/10~12hr,以你的880mA來算,880mA/10~12hr=73.3mA~88mA.
搶救電池慢速充電 : 用於正常充電充不進去時,充電電流10~15mA,以你的880mA來算,880mA/10~15mA=58.67hr~88hr.

你說你的電蚊拍有2500V,是實測呢,或者從那得到的資料,我買的安X牌,實測約3800V.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告知、、、下次要改時會依規則設計試試看
我沒高壓錶棒我是用指針電錶量測出來2500v,也可能因為電錶損耗電壓,所以可能電壓還更高吧
您的安X牌電壓居然達到3800V,這支電蚊拍不就是負離子產生器了,太高了吧用起來一定很爽

网友:
一般電表只能測到1000V,那你是怎麼測2500V的呢?

我本不想殺蚊子,可是常被蚊子叮的滿頭包,我女兒也常被叮得一堆大包小包,有的都堆快成北斗七星了.

有時被叮得又痛又癢,當以電蚊拍打到時,會把它電得冒煙,還發出烤肉的味道,喔,不對,應該是很臭的燒焦臭雞屎味.

以前沒有買電蚊拍時,都是用橡皮筋彈射蚊子和蟑螂,不過有些蚊子會粘在牆壁上,為了牆壁的美觀,才買了電蚊拍,蟑螂呢,已很少直接殺牠們了,抓到時,都把牠們用衛生紙包起來,然後丟到垃圾桶裡,將來就看牠的造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淘寶買的 MF-47F天宇指針式電錶 最大可測2500V
我都拿橡皮筋彈蒼蠅或偷跑進來的虎頭蜂一隻都別想跑掉,這也是一種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