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幫幫忙阿~為什麼它不動作 ><..?!! ..哪出了問題

楼主(2011-05-20):
Sunsui主動式重低音

Sunsui主動式重低音

重低音內後級機板

重低音內後級機板

後級供電線路實測

後級供電線路實測

這幾天收到一顆山水的主動式重低音喇叭(如圖一)...
收到的時候狀況是機板後的音量電位器脫落損壞..
插上電源線以後..
可以過電..但是接上訊源後...沒有任何聲音 = ="

拆開內部機板後...先將前後級機板分離..
取出後級機板(如圖二)
通電再詳細測試..
發現他的繼電器(832-1A-C)沒有任何反應...
拆下繼電器測試檢查以後..
發現繼電器是正常好的沒有壞..
在反向安裝回去..
之後通電測試...
將電源從源頭開始查起一一記錄如圖三...

電源從圖三最下方兩個橘線(各30V AC) 開始..
由下方中間的 D1 開始到 R1 在經右邊的 C1小電容 然後接到 繼電器的正極
然後由繼電器的負極連到 R3 再連到左上角三極體的中間腳位
左上角的三極體中間和右邊腳位各和下方的三極管中間和右邊腳位相連接..
左上角的三極體左腳則是接地 , 下方的三極管左腳則是接到 X3 上端然後下端連接R2 D2上方連到後方另外三極管型成回路

小弟將電源到繼電器的所有接點電源電壓變化一一記錄下來如圖三
想請問一下..
電源 AC +30V 經過D1後變成 DC +13.5V 這樣式正常的嗎?
因為有時候電表常常又會變成出現 AC + 16V 不知道哪一個才是正確的還是有問題?
(斷電以後有用電表二極體檔測量過D1 應該是正常的!)

另外..
電源再經過 R2 以後..竟然由DC +11.5v降到剩下 DC +1.15v 這樣是正常的嗎?
還有X1 X2中間接點測到的DC +4.5V 不知道是怎麼來的?
X1 X2 X3這像電阻的東西是什麼原件?

最後想請問的是..
繼電器再這樣情況下..為什麼不啟動呢? 原因有可能在哪?
是否有可能繼電器規格有被更換不符..所以無法正常動作?
還麻煩各位先進大大不吝指導了~!
謝謝~!

网友A:
X1 X2 X3是齊納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X1 X2 X3是齊納二極體

剛剛找到了納齊二極體(zener)的討論介紹說明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13258-1-6.html
對納齊管有些基本的認識了~!
有需要的可以去看看~!

小弟遇到這個問題是不是都沒有人會呢 ?
po了好久好像都沒什麼人會 = ="?
還是還需要小弟提供些什麼測試資料呢?
功力弱弱....極需幫忙的小雞留
希望各位先進不吝指導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幾天收到一顆山水的主動式重低音喇叭(如圖一)...
收到的時候狀況是機板後的音量電位器脫落損壞..
插上 ...

電路是這樣對嗎?

30V整流後應該有約40V才對怎會出現11.5V須查查看後面電路是否有故障元件(或者保險絲旁之電容故障),或是斷開後段電路(包含穩壓二極體)看看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認為繼電器故障 無法正常動作
就用手動呀

网友B:
一般繼電器在擴大機的電路上是做輸出保護的..
會壞的機率不大,大部份是擴大電路故障才不動作!!

因此你可以先從放大電路著手,看Sk那兩顆推動級的電晶體是否損壞...
直接量C,E腳是否短路了(擊穿)..

電晶體用三用錶正向反向量C,E腳阻抗應該很大...

网友:
是啊量一下c3519那兩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繼電器在擴大機的電路上是做輸出保護的..
會壞的機率不大,大部份是擴大電路故障才不動作!!

剛剛將C3519 和 A1386 這兩個功率晶體拆了下來檢測..
檢測的結果兩個功率晶體都是正常好的沒有問題~!

网友:
再來就是量繼電器驅動的那兩個電晶體看那兩個的接法是否是達靈頓的接法..

還是那兩個電晶體那一個是做為開關的電晶體..

一般繼電器的接點是用電晶體做為起動開關的...

网友:
修擴大機relay不動作,請先檢查是否有直流輸出,有直流輸出喇叭保護啟動,所以relay不動作.

网友:
AC30V经D1为半波整流电路,电压为原来交流电压的一半,即15V左右,测出来13.5V-16V都正常,再经R1限流后与X1+X2稳压管构成了一个简单的12V稳压电源为继电器提供动力,所以R1后测得11.5V也正常。基本上这部分电路不用去查了,要查先搞清楚继电器的作用,在这里,继电器是用来保护喇叭的,重点查两只喇叭放大管的零点电位漂移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