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簡易型電解電容好壞測試電路圖 1UF以上可測量

楼主(2011-05-20):
基於目前維修POWER、液晶、電漿、電源PCB,AD板、高壓板等等常發生電解電容無法確定好壞(電容錶測試正常)很苦惱
經過之前用示波器抓出有異之處,心想用示波器策是有點麻煩又示波器不是大家都有所以我以示波器抓出使用頻率去測試電容時,好壞可以有很大差異,所以以各種頻率去抓差異最大之處,才設計出下面電路供大家可以DIY電解電容好壞判定器
之前示波器測試示意圖在此

電路圖 PIC16F84 可以改用 NE555,只是手邊沒有555所以用16F84設計
目前尚未組合電路只用麵包板測試等有空再說,先拿出來給各位當參考

測試判別:
未接上電容時LED恆亮
接上好的電容時(1UF以上),LED熄滅
接上壞的電容時(1UF以上),LED恆亮
測試結果:
正常 1UF 以上容量之電容接上後LED正常熄滅
有問題之電容(包含電容錶測試容量正常)接上後LED一樣亮著
一顆100UF/25V電容用電容錶測試結果為90UF,用此電路接上後LED恆亮
之前留下一些故障電容用電容錶測試看不出有問題,全部用此電路測試結果全部都是壞的
此電路並不保證百分之百測試正確,但是還是多一些可以確定的方向

网友:
哇,生平第一次頭香耶,謝謝大大提供這個電路喔

网友A:
這就是交流內阻測試器的雛形,如果能夠改成指針表輸出會更實用。
充電電池的好壞也是用此法來測量,只是業界標準都是用 1KHz 訊號。

网友:
很實用的資料.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B:
這是 ESR 電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就是交流內阻測試器的雛形,如果能夠改成指針表輸出會更實用。
充電電池的好壞也是用此法來測量,只是業 ...

之前用1KHZ做測試會發現 正常1UF--10UF電容無法測試出內阻情形(訊號衰減不夠多),而且故障電容100UF則會正常測試出內阻(訊號衰檢正常),導致無法測試較低容量電容,所已將訊號源一直提高測試直到可判斷差異之頻率(應該用更高頻率會差異更大更容易判斷),礙於LM358(目前手中有的)並無法跑太高頻率(切換速度不夠快)所以限定於7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 ESR 電路嗎?

ESR、、、 我不知道這是甚麼,一些名詞我都不懂,我只有高工畢業而已、、、我只會用自己的方式去做測試實驗,應該稱做實做派吧、、、真的會累死

楼主:
放上原始程式碼及燒錄檔對有燒錄機的大大也可以直接使用或是當參考

网友C:
這電路LED的亮與否
與電容的好壞
例如已短路電容
表現出來也是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電路LED的亮與否
與電容的好壞
例如已短路電容

大大說的是,此電路須搭配電容錶測試正常後測試用(忘了說明真是抱歉)

网友B:
你也太神了吧!! 我只會把 LOGIC IC 和555 用來替代簡易的控制功能,你居然用 MPU 來取代傳統的 555 佩服之至! 我對MPU 算是初學者!  先前為了量測電容器的內阻搞了一大堆還動用示波器看波形,訊號太弱最後放棄! 這電路我應該試作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太神了吧!! 我只會把 LOGIC IC 和555 用來替代簡易的控制功能,你居然用 MPU 來取代傳統的 555 佩服之至 ...

大大試做過之後好用的話再將此電路改良成更能精準測試的工具、、、期待中、、、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您太客氣了!! 我就是愛動手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