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故障主板GA-945GME-DS2 Ver2.0維修

楼主(2011-05-20):
Pigoo網各位先進大家好,這片技嘉故障主機板來源也是網拍,賣家只說明故障,不開機....那就修修看吧.好笑的是,維修過
程中,為了要更新BIOS版本,不小心把BIOS搞掛了,造成不開機,只好再花個150元回復正常狀態~~~~接下來,就直接進入實際
維修過程吧.

收到物品後,驚訝這位賣家竟然還保存外盒,說明書,驅動程式光碟....真不容易啊..故障主機板GA-945GME-DS2 Ver2.0

開始動手前,照例要檢查一下外觀....發現三相供電中其中一相電感焊接處怪怪的,好像有脫落現象,實際用電表BB檔去量並
無上述狀況...對地阻值的部份,ATX 24P的3.3V似乎低了些,另PCI A14也是偏低,但,先別以為是短路,稍待上電後看它們是否
有異樣...

上假負載通電後,除錯卡的復位燈不亮.....換上真U,RAM...復位還是沒亮,量CPU供電有1.37V,記億體供電..參考電壓..PCI
A14有3.3V也正常啊~~南,北橋,PCI-E附近的MOS電壓也都沒出現奇怪的電壓值~~~那為何不開機!?推測如果不是I/O故障就是
時脈IC有問題,I/O的pin腳太多,先從時脈IC查起...量到PCI B16無電壓~~心想應該就是你了吧!?

技嘉這塊主機板時脈IC用的是ICS954201BFLF...手上沒一樣的零件,在廢板堆裡找到一個好像能代用的ICS954201BF...差別
應該是有鉛與無鉛吧!?試試~~搏個運氣~~~~~~

ICS954201 datasheet: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ICS954201BFLF

施工前,先把怕熱的零件,遇高溫變型的塑膠件移走,廢板拆下的零件,用烙鐵拖焊的方式焊到要維修的板子上.

再次上電,已經可以開機了,並且post畫面也出來了...那個畫面顏色偏掉是VGA訊號線的關係...VGA訊號線拗一拗又正常了.

斷電一段時間後再開機,發現cmos又得重調...這應該是2032電池座有問題,拆下裝上電池量電壓只有0.8V...,電池座也掛點了
,直接換了它吧...換過之後,從板子上量已有3V...故障排除.

更換掉的零件........

接上2.5" 80G S-ATA的硬碟時...BIOS竟然卡在偵測週邊時卡住不動~~等了許久,竟然無法辨認S-ATA硬碟...@@...而且同時有
接IDE硬碟及光碟時,post畫面顯示無任何週邊(沒拍到,慌到忘了拍)~~~還真的沒遇過這樣的情形...網路搜尋跟S-ATA有關的故
障~~找到一篇關於BIOS不認S-ATA硬碟的資料....主角雖然是華碩主機板,但,查修法是大同小異,參考參考...,S-ATA介面主要
與南橋有關聯,而時脈IC提供S-ATA頻率的兩個pin腳:SRCCLKT及SRCCLKC是否正常運作是重點....其實,查到後來結果是小弟時
脈IC的第26pin沒確實焊好...唉唉.只好準備再用熱風槍補焊一次....個人的疏漏!

華碩P5AD2-E 無法識別SATA硬碟.pdf (315.75 KB, 下載次數: 143)    (網路搜尋資料,非本人原創)

補焊完成之後,上電測試,已可找到S-ATA硬碟..同時連接IDE硬碟與光碟,也不再有衝突了..大致上都完修,剩下最後一關..

Windows XP安裝完成,驅動程式也無異狀....OK完修...

熱風槍使用不慎...毀掉一支鍵盤.............

网友:
板大強喔~
恭喜完修啦~有熱風槍就是比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zaxc123大過獎了...小弟熱風槍是這個:
拆MOS比烙鐵快多了,以前用烙鐵拆MOS,總是拆個老半天的.....

网友:
師父級的手藝和技術,令人佩服,立正、敬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賣阿ㄋ共".........不敢當,不敢當

网友:
真是高手.提供寶貴的維修經驗.手上有二片m55的板子等假日再來修修看
可惜目前未有熱風槍.沒關係現查那故障:)

网友:
很詳細的過程說明,看得出來功力高強

网友:
按P、C、R的檢修順序來走,思路清楚,看來板上修板人才又多一位囉

网友:
希望樓主多多發主板維修實例,因為我也在苦練中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成功修好一片主板。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前輩支持與鼓勵......

回lokia1368大:
         學修主機板遇到問題就提出來吧,不光是小弟,論壇內還有眾多先進會幫你,儘可能拍些照片
         ,這樣在討論問題點會比較清楚.......另,小弟儘可能有維修實例就發上來,因為小弟不是專門
         在修主機板的,故障主板來源大都是網拍找的,或是朋友拿來的.....

网友:
這篇文章真的很具參考性, 圖文並茂, 又將重點圈選出來, 方便大家對照..

感謝分享了.. ^_^

网友:
樓主的用心小弟佩服,感謝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前輩支持與鼓勵......

謝謝j大!我很喜歡你的主板維修文不但圖文並茂思路又很清晰,不過對於我這等新手來說
假如可以加以說明測量方式例如“紅表筆接地黑表筆量測試點”還有“PCI A14的位置”等等那就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謝謝j大!我很喜歡你的主板維修文不但圖文並茂思路又很清晰,不過對於我這等新手來說
假如可以加以說明測 ...

第4,5張 圖就是了呀

謝謝大大 很詳細的過程說明

网友:
熱風槍還是要用專用的
對岸的858D+就很好用了
一支1千多,對於入門維修這支就夠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重劍無鋒,大巧不工。這把重劍,能控制好真的要有點技巧。

john_avatar大您把時脈產生晶片焊回去時,其實可以不用用到風槍。空間上還OK!烙鐵滑過去,就能很容易焊好了。

修好了!這樣有張不錯的板子可以用囉!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滴~~S大,您沒說錯...是小弟想偷懶一下, 所以..............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非常詳細的解說,受教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