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個PDF檔怎麼轉成WORD檔

楼主(2011-05-20):
我試過Google很多方法,但是都沒辦法轉檔,包括用複製/貼上的方法都不行,請問有誰知道這個要怎麼樣才能轉出來?

网友:
轉出後會亂碼

网友:
轉好了,只是還沒調整完全

网友:
那份資料滿舊的.. 有可能是使用的編碼及字體的問題..

楷書体一般問題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樣就可以了,感謝你的幫忙,我要把附件檔刪除了。

网友B:
這應該是用 pdflatex 搞出來的檔案。
還是要雷大這種有讀書的老人才懂這個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樣就可以了,感謝你的幫忙,我要把附件檔刪除了。

其實,偶是用wordpad打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應該是用 pdflatex 搞出來的檔案。
還是要雷大這種有讀書的老人才懂這個東西。 ...

有一陣子,偶都在研讀pdf的期刊論文,所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陣子,偶都在研讀pdf的期刊論文,所以......

是喔,這麼簡單就把那麼難的加密給破解了呀。
我還以為cwtex 的吳教授的手法高明到無法剪貼。
沒想到是整篇端著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喔,這麼簡單就把那麼難的加密給破解了呀。
我還以為cwtex 的吳教授的手法高明到無法剪貼。
沒想到是整 ...

文件根本就沒有保全呀
偶都還沒機會用到研究生必備軟體來......處理一下呢
偶覺得是word的一些格式設定把它搞亂了
用wordpad開啟,會把那些格式都捨棄
若再不行,把它改成*.txt來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文件根本就沒有保全呀
偶都還沒機會用到研究生必備軟體來......處理一下呢
偶覺得是word的一些格式設定把 ...

嗯,果然是研究牲。

老闆只要把這些事交辦就好了。
根本不用親自動手。。。。。啊 WISH 我不是在說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果然是研究牲。

老闆只要把這些事交辦就好了。

教授:我們不要做這種事
研究生:我是一個字一個字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教授:我們不要做這種事
研究生:我是一個字一個字打的

您是在說.....這一篇您是印出來.一個字一個字打的嗎?
為了 WISH 您花了這麼大的功夫呀。。。。。。。。。。。

看來. wish 無以為報只有以X相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是在說.....這一篇您是印出來.一個字一個字打的嗎?
為了 WISH 您花了這麼大的功夫呀。。。。。。。。 ...

法官大人,小的雖然家無橫財
但是事實是偶打的飛快
不過現在有點抽筋
打不快了
以後也不敢打這摸快了

网友(2011-11-03):
AnyBizSoft PDF Converter這軟體可以轉成word、ppt、excel
這ㄍ軟體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