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不知明品牌 LCD 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11-05-21):
各位親愛a鄉親兄弟姐妹叔叔伯伯阿姨嬸嬸大大們(呼~~ 好長呀)
小弟今天遇到一件快吐血的維修件(其實是自己學藝不精). 所以PO來給各位大大看看

首先... 主角上場.

不知名

不知名

聽朋友說之前要開不開的, 直到最近完全都無法開啟, 指示燈不會閃爍, 而且送訊號會由橘燈轉綠燈
本來以為是軟的(其實真的很軟), 所以就修看看.

先看看PI板(零件面)

PI零件面

PI零件面

(焊接面)

PI焊面

PI焊面

首先當然全把電容一個一個拿下來測. 哇勒. 全部都在容許值.
不管, 全部給它換掉.

送電之後狀況還是一樣. 量一下各電壓源. 並檢查一下保險絲.
發現除了AC進來的那一顆以外, 根本找不到其它的fuse
連溫度偵測也用可變電阻代替, 零件面那張大顆變壓器旁就有一個黑黑的元件, 就是可變電阻, 還點膠點起來.

開始查高壓MOS 有無損壞. 拆下來量也是正常的.
先把 OZ960G 這顆的DataSheet 調出來看看

線路圖

線路圖

查高壓的電源IC , 結果也有Vin ....   這是瞎米情形....
但是卻沒有輸出. 本來判定是電源IC掛點. 原本是想出去買一顆來用

想說跑一下線路追一下是不是有什麼地方有斷掉.
追著追著發現5V雖然有出現, 但到達一個地方就全都斷了. 看一下焊點(類似下圖中電感符號的那兩個焊點)
(PS: 因為打這篇文章的時候忘了拍, 所以用一個大概的圖代替一下)

範例圖

範例圖

當時看這個焊點還滿平整的, 我也沒去動這個位置, 但是焊點中間隱隱約約有個小洞, 似乎有元件曾焊在上面
追一下這個線路, 沒想到是到達 OZ960G Pin 5 VDD 工作電壓. 哇勒! 這該不會原本的元件掉了吧!
難怪會不動作, 我還查個老半天

後來我就加焊了一顆 1A 的電阻式保險絲(歹勢啦~ 忘了拍零件面了)

焊點

焊點

插上插頭, 我的天呀!! 竟然好了...

完修

完修

花了我快一個下午的時間, 話說. 無論那是什麼元件, 怎麼會自己掉. 我朋友說螢幕壞了就拿來給我了
也沒亂拆. 跨丟鬼

不過從中也學到一些.
1.雖然確定各組電壓都已經出現, 但還是得確定各組電壓是否有到達所需的元件
2.電源IC不只是要確定有Vin 還得要看是否有VDD (IC本身的工作電壓)

謝謝親愛a鄉親兄弟姐妹叔叔伯伯阿姨嬸嬸大大們的收看 :on_093|

OZ960G

OZ960G

网友:
大大
重要的圖都沒到位
我要看啦

网友:
厲害!!電感~~這我也不懂

网友:
看一下電路版,電感已用跳線代替了

网友:
應該是高溫脫錫掉件了
這情況還不多見...但能查到很不錯喔
恭喜版大修復

网友:
看完後有幾個疑問
你po焊保險絲的圖和po少電感元件的圖好像位置不是同一個地方??(焊上保險絲的圖沒有看到電感的符號)
再來就是電感符號的那裡旁邊不是有並聯一條跳線嗎??那條跳線也斷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rry 了~ 造成大家的誤解. 再拉上去看我的本文

想說跑一下線路追一下是不是有什麼地方有斷掉.
追著追著發現5V雖然有出現, 但到達一個地方就全都斷了. 看一下焊點(類似下圖中電感符號的那兩個焊點)
(PS: 因為打這篇文章的時候忘了拍, 所以用一個大概的圖代替一下)

真是太對不起大家了. 因為這台修好之後就被朋友拿走了, 所以我在旁邊下面有註解有電感符號的圖是拿別張板子來代用, 主要是說明焊點的狀態, 很多人誤解這塊板子是原本維修的板子, 小弟的表達能力需要再加強加強. 先對各位大大說聲抱歉. 往後的維修文我會盡量注意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

网友:
有可能那顆電感外觀在機殼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