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P4S800D-X 開機跑D0,記憶體電壓錯誤.

楼主(2011-05-21):
華碩P4S800D-X 開機跑D0,記憶體電壓錯誤.

開機沒畫面跑碼跑D0
目前量到記憶體電壓有問題
應該是2.5V的電壓只有2.11V
出問題的MOS拔下來量沒發現有什麼問題(不是很確定)
連拔了兩顆9T18GH量阻值都一樣.

請問下圖中來源電壓有問題嗎?還是該換MOS了?
目前手上沒這顆請問有哪些可以代用.
麻煩各位大大了.

記憶體MOS電壓

記憶體MOS電壓

网友:
字一定要用紅色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確定卡d0嗎﹖d0為CPU損壞,請換CPU即可。

楼主:
確定是D0沒錯,CPU也確定沒壞.
ram插到第四插槽電壓會變高,最高約2.35V那時可以開機但是還是會死當.

記憶體插第一槽

記憶體插第一槽

插第四槽有時可開機

插第四槽有時可開機

應要求改一下,對色彩感覺太差不知該用什麼顏色@@,將就一下吧.

mos電壓

mos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A:

記億體供電未達2.5V....那...記憶體參考電壓正常嗎!?

楼主:
請問john_avatar大大參考電壓要量哪呢?
一般要有多少V算正常.
感謝解答.

网友:
參考電壓是記億體供電的一半........DDR吃2.5V,那參考電壓就是1.25V
DDR2吃1.8V...參考電壓就是0.9V.....位置應該是在記憶體插槽附近...找一找,量量看

网友:
記憶體供電是哪一顆MOS提供?確認看看喔!S極輸出2.11V那個應該不是記憶體供電。

楼主:
2.11那邊的電壓只要有改變,記憶體供電電壓就會一樣.
像我插第四個插槽供電變2.3V,那個MOS的S極就是2.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教lzx大大.......
http://bbs.pigoo.com/thread-29106-1-2.html
上面連結的內容與現在這片是一樣的嗎!?還是兩個案例!?如果是兩個各別案例...
大大可試著交叉比對電壓數值

楼主:
感謝提醒,可惜那片板子是客戶的我已經完修送返了.

楼主:
今天發現詭異的狀況
這幾天有空就把這片板子拿出來量,那三顆MOS也都換過了情形依舊.
今天一開機發現居然不跑碼了,重試幾次都一樣.
馬上往上管S跟G量,結果都沒電壓,直接更換ADP3180後結果順利開機.
量記憶體電壓,2.6V量MOS上的S極也是2.6V

試了幾次開機都順利,真奇怪,安裝XP跑跑看吧@@
感覺好像這次沒學到什麼.

楼主:
到看很多ASUS的板子都是ADP3180壞掉@@真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