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段顯示計時器實作(原創 LEGION大)

楼主(2011-05-21):
4SW計時02  4SW計時01  4SW計時05  4SW計時03

原先LEGION大幫我設計的時間控制器,因為到現在還沒去買鍵盤,卻又有點性急,再考慮到烤箱的空間問題,於是,把它改成四個鍵 START STOP 10分 1分 這樣可以向COSTCO威堡烤箱那樣省空間,所以花了一些時間 拆了一些零件, umc 股東紀念品的七段顯示共陰極,VCD播放機裡面的 電晶體C945 &電容器, 其他用新的 因為30P 電容 330 & 1K 電阻就算了,12m石英 89C52 IC座 就比較不容易拆到舊貨... 原始碼和 HEX檔因為不會傳所以就請 原創LEGION 大哥先幫我過目,再PO上來...有想要用C寫微控的同好可以參考,這是我的處女做還好有 LEGION大哥的協助,尤其是鍵盤掃描部分可說是"神來之筆",再次感謝!!

网友:
PO上原始計數器的程式及燒錄碼,
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看看.這是antlu大作的,只是幫點小忙而已
程式是使用C寫的,應該相當多的人都看的懂的
燒錄碼
使用4X4的按鍵原始C程式
使用4鍵的原始C程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大:
    感謝幫忙!! 分享給大家!!

网友:
I2C........

搞了好久,變成又重頭來過,變成要寫SPI。

网友:
SPI 好寫多了,i2c比較難搞!

楼主:
回复 网友B:

I2C 是否為串列協定? SPI 是? 我不知道ㄟ 可否開導!!

順便請問幾位前輩,手頭上有 溼度感測電路(除濕機拆下來的類比式) 手頭上有 NTC 熱敏電阻 要做溫溼度顯示器,請問有哪一顆 AD 轉換IC 或是可否有免轉換的相關電路? 做麵包發酵箱需要 溫溼度控制&顯示... 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呃......
bitboc大,我是I2C有搞出來,但是不太穩.......結果弄到後來,驚覺我要儲存的空間不夠,所以才會成用....SPI。
還好,這個SPI沒有讓我重搞太麻煩,網路上找到一個MSP430的code,改一下,終於可以動了耶!現在換來想辦法格式化的儲存資料。

网友D:
回复 网友E:

I2C和SPI都是串列協定,硬體接線上,I2C只要兩條線SDA、SCL就能完成,但是SPI就需要四條線了,MISO、MOSI、clock、CS#。
http://blog.ednchina.com/huanan_/101699/message.aspx

AD轉換要看您轉的range還有容許誤差要多少而定,如果要給MCU去監控,那就要做AD轉換了。
小弟我沒做過AD轉換,知道的大概是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I2C和SPI都是串列協定,硬體接線上,I2C只要兩條線SDA、SCL就能完成,但是SPI就需要四 ...

唷,一輪沒玩過AD呀。那改天找你的老師出個AD的作業給你玩玩好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SPI也有三條線的哦,sda ,clk,跟cs三隻的格式。
i2c 的master端會比較麻煩一點,slaver就負責回應比較簡單點。
ad知道原理,但用什零件就不清楚了,硬體都別人設計的,,
da我玩比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I2C 是否為串列協定? SPI 是? 我不知道ㄟ 可否開導!!

做麵包發酵箱需要 溫溼度控制&顯示.
那就要看使用的環境範圍
如果只有在125度C以內,那麼掛棵3腳的溫感IC便可,還不必用到AD
而溼度感測電路,如果是需要設定而且還是類比電路時,
那麼除了AD外還得使用到DA的電路
所以要看你本身的環境條件及本身已有的東西有那些再去規劃.
至於I2C或SPI,如果只是用到小棵的串列EERPOM,
其實就只是時序問題,沒有那麼複雜的.
電路本身是小事,比較麻煩的軟體的撰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SPI也有三條線的哦,sda ,clk,跟cs三隻的格式。

其實不管是I2C或是SPI都是協定上的問題,
AD也不難,有的MCU本身內部就有
MCU沒有就使用外部的,再依要求速度,精度及CH數再去選適用的
看是用串列或並列的,串列的比較像SPI,並列就更單純了
電路要求不高時,用R-2R組合的DA也是很方便的

楼主:
感謝幾位先進的指點,沒想到MCU的花樣這麼多! 這年頭製造商為了"永續經營"(活下去!)做了許多巧思和方便! 只是LKK的我只要小小的需求而已,腦袋裡面也裝不下這麼多了!! 發酵箱 溫度設定 兩段 第一段28度 溼度 70% 時間約60~80分鐘,第二段 38度 溼度 80% 時間約 50~60分鐘.... 用AD & DA 目前實驗板有一顆 PCF8591 他用的是I2C 協定,現在了解中...

网友:
回复 网友F:

....現在專題夠讓我傷腦筋....挖哩...再一個AD就.....

网友:
回复 网友C:

SPI也有這樣的接線的啊?.....第一次碰SPI,不知道原來還有這種的,那麼它那個SDA上是跑雙向資料流囉!

I2C我光一個....Master時序上的對應、ACK等待、發送,就整個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你你…  難倒我了。
三線的好像是一個發射一個接受,要跑雙向也許要四線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