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rc415t-am 不開機 不跑碼

楼主(2011-05-21):
第一次發實例
這二天電腦壞了 不開機
查了以前其他大大的問題似呼不太一樣
插上pt090c card rst 燈恆亮
就像是 asus p4s p5s 的主板 常見的問題一樣
就測量了二個mos  pj3055電壓 0.3 3.6 12.6
                                                 2.1 3.8 4.4

一看就不對
把他請下來直接剪掉
換上廢板的pj3055

上電 發出了一聲beep
真好 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很典型的南橋供電MOSFET輸出電壓未達標準,G極偏高的狀況

那個相機日期好像不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對呀 平常相機都沒放電池
日期跑掉也懶的設
只照幾張相片而已

网友:
恭喜完修
手邊有同片主機板也是相同症狀,開機Reset衡亮不跑碼
我在看看是不是同地方故障好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2011-08-06):
回复 网友B:

我今天碰到的是開機跑到D1就不跑了~~~是不是跟這P3055LDG MOS管有關~~~

謝謝唷

网友:
恭喜完修,acer蠻多板子都ECS代工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