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安靜空壓機(1~2HP)

楼主(2011-05-21):
想買一台安靜的空壓機 (1~2HP)
因為要夜間使用,怕吵到別人
是否可以推薦一下空壓機
或是說有其他的選擇
謝謝。

网友A:
我有一台不安靜的空壓機
晚上跟本不趕用

网友:
小弟用的是天鵝牌的無油空壓機~1.5HP
不過運轉的音量還算高喔!!
要買到靜音的真的不簡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不安靜的空壓機
晚上跟本不趕用

我也是~~~~用起來吵死了

网友:
把壓力桶加大, 減少啟動次數可能是較實際方法..

以前在工廠時, 一台 10 匹的, 放在老遠的地方.. 以免它吵..

网友:
可是壓力桶會慢慢的漏氣/

网友:
我實際遇過同樣5HP輪胎用的空壓機都是好大聲
在淡水的淡水輪胎店他那台就沒有什麼聲音.....

我也是買過靜音型的白天還好晚上就吵了越晚越
明顯沒有辦法只有像五樓版主建議及在壓縮機時
蓋個紙箱吧最起馬可防止一半惱人的壓縮馬達聲

网友B:
冰箱壓縮機蠻安靜的,可以考慮看看,蠻多模型噴漆愛好者都是自己改裝的,可以goo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贊同

我就是用密閉式壓縮機當空壓機+抽真空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冰箱壓縮機蠻安靜的,可以考慮看看,蠻多模型噴漆愛好者都是自己改裝的,可以goo一下 ...

蠻不錯的建議~~~
但要是用在噴槍..清潔物品時的聲音也是很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蠻不錯的建議~~~
但要是用在噴槍..清潔物品時的聲音也是很吵!

可以在出風加裝調壓裝置,風量和音量就可以控制,在淘寶買的還蠻便宜,也夠用,耐久度就不知道了....

网友D:
預算夠的話來一台螺旋式空壓機吧~

上次去台南機械展看到的,以空壓機來說算很安靜,這麼大一部運轉中還可以站在旁邊講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預算夠的話來一台螺旋式空壓機吧~

上次去台南機械展看到的,以空壓機來說算很安靜,這麼大一部運轉中還 ...

.......
這台一般人買不起吧....

重點是...這台~~要怎麼移動.....

网友:
引用 网友E:
.......
這台一般人買不起吧....

一定有輪子地....不然順輿大你也可以拖上小推車... 有這麼難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
這台一般人買不起吧....

這一台放在...順大的...威力小發財.....上一定夠屌,開在路上是全鹿港的嬌點xdn_116|

网友:
引用 网友D:
預算夠的話來一台螺旋式空壓機吧~

上次去台南機械展看到的,以空壓機來說算很安靜,這麼大一部運轉中還 ...

這類型空壓機不能降載運轉,耗能。公司裡頭的螺旋式空壓機,出氣量0但是電流還是耗到1XXA。

网友:
去問牙醫吧,牙科都有壓縮機,還是靜音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牙醫用的空壓機是所謂(薄膜式)的,這類機種也是無油的

网友G(2012-04-17):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8307609681

我的空壓機壞了!!  有考慮這一台!!  不知道好不好ㄋㄟ..................  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8307609681

我的空壓機壞了!!  有考慮這一台!!  不知道好不好ㄋ ...

我的感覺如不是要噴漆用.買轉數慢一點氣缸大一點.木前市售的空壓機都還蠻安靜.我自己用這台因轉速快.開機時偶都要跟著發瘋了.

网友:
一般1-2hp的靜音型(多缸低速、無油、有外殼)都要5000元以上,要便宜好用又要靜音的話可能要自已用消音綿幫壓縮機蓋個小房子比較有效。

或是家裡有地下室的話丟進去後門關上就沒問題了wwww

网友:
我是覺得找轉速低一點的會比較安靜0.0 吵是吵在高轉速 會有很多東西跟他一起共鳴

我手上這台2.5HP的 轉速就很低 振動量也小(我在三樓) 只是補氣速度稍慢 能接受
他是用很傳統的馬達在跑的 就是鄉下種田抽地下水用的那種馬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