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BEL使用的奇怪原件(電阻?)問題

楼主(2011-05-21):
小弟在修理power時,碰到下面二個元件看不懂的,來請教有經驗的大哥

他在電路上是寫R14 , 我想是5色環的電阻,而不是電感,但量出來完全和值不同,剛好小弟有另一個康舒的電源用同樣的
電路板,拆下來量後發現是一樣的值。

大的是0阻抗,小的是10歐姆左右。但色環看起來是22.9及20歐姆。我以為是電感拿電感表量亦非電感。

有誰知道這種"電阻"到底是怎麼回事嗎?

网友:
棕黑黑金是10歐姆呀

网友:
大的那個電阻應該是推動晶体用的吧.. 值一般都很低的.. 大約幾個歐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以為那是紅色,照片上看起來像棕色的!

网友:
金屬皮膜電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問題是,為什麼標示的和量起來的差那麼多呢?它的位置是在mosfet 的旁邊沒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問題是,為什麼標示的和量起來的差那麼多呢?它的位置是在mosfet 的旁邊沒錯。 ...

電表一般歐姆檔量這類低電阻是不準的..
你那張圖顏色看不太出來, 請將色碼顏色說一下, 讓大家看看是幾歐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覺得第一個是"紅紅銀金綠" 或是我有色盲的話就是 "棕棕白金綠"?
第二個上面有大哥說了,應該他是對的,我實在分不出他印的是棕還是紅色。

网友:
大的應該是0.22歐姆(紅紅銀金)綠色請確定是不是色環
小的是10歐姆(棕黑黑金)最後的白色無意義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這樣講就通了,但我還以為是5色環,所以一直搞錯!

网友:
這種一般表示是帶保險電阻,異常時會燒斷
如果是掛在一次側開關,則是電流回授用或是限流用,阻抗多為零點幾個歐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大家的指教,這顆power已經修好了,只是修的過程真的很奇怪,連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寫出來。有看過power是用助焊劑修好的實例嗎,真的太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大家的指教,這顆power已經修好了,只是修的過程真的很奇怪,連我都不知道該怎 ...

建議您還是盡量把它描述出來,也讓大家「奇怪」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