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液晶電視 32LD3 , 時好時壞 ,自動關機

楼主(2011-05-21):
終於又有可以維修的機器了,朋友這一台是snyo液晶電視 32LD3
現象是看電視看到一半會不定時自動關機,時好時壞

朋友說有請廠商來看,說是要換power板,要4000大洋
於是我和他要來自已修修看,請問各位前輩是否有遇到類似的問題
希望不吝指教

网友:
  如果是電源紅燈無法轉藍燈,請量測電源板上3.3v、5v、9V、12V提供A/D板電壓是否正常

  此機種電源板容易有空銲等問題造成電壓無輸出,需先確認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注意按鍵及電源板電容器及空銲問題....沒圖沒真相,最好測量電源板,電壓數據

网友:
拆來研究就有價值了

网友:
按鍵及遙控器( 紅外線干擾 ) 檢察一下~~~~~~~~~~~~~~~

网友:
打開POWER~~PO圖大家就!

网友:
PO圖大家研究討論~~~

网友:
檢測按鈕開關是否異常,有時按鈕也會造成如此,量一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