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冷氣設定26度為什麼降不下來 = =

楼主(2011-05-21):
請問:冷氣設定26度為什麼降不下來 = =

壓縮機一直跑,不會停

网友A:
我只能跟你說~~~正常.....
因為~~你根本沒說出你的冷氣規格..冷氣能力..
且~~你也沒說你所使用的空間多大?
牆壁的上方與前後左右有沒有日曬...
更何況...現在的冷氣設計..能讓你吹到25度??那還真的很神奇..
因為現在的冷氣價位~~要是沒加大冷氣頓數根本沒辦法吹到25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跟你說~~~正常.....
因為~~你根本沒說出你的冷氣規格..冷氣能力..
且~~你也沒說你所使用的空 ...

是的,
最大原因應該是在當初的預算!
只能簡單的跟您說濾網有沒有清洗,再看看排水管有沒有排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最大原因應該是在當初的預算!
只能簡單的跟您說濾網有沒有清洗,再看看排水管有沒有排水! ...

話說~~~你又當上哪一版的版主了.....
濾網沒洗..我愈多了~~
有的是很白木~~前年就交代過..
隔年又因為一樣的問題讓我白跑一趟.....
還是我老爸的朋友...真的給他很不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話說~~~你又當上哪一版的版主了.....
濾網沒洗..我愈多了~~
有的是很白木~~前年就交代過..

沒有~又當上...............說來話長~!等一下換您了!
不去QK~
還報怨您這裡還沒有消息?
別人生的快!
要來去睡了,
順仔大晚安,
各位晚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冷氣機能力大小就像妳在車一樣,一台100cc跟一台200cc比,油門採到底 1台跑150 另一台除下坡其他時間只能跑100,認命不夠大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有~又當上...............說來話長~!等一下換您了!
不去QK~
還報怨您這裡還沒有消息?

....呵呵~~~
是沒有又當上...這我的習慣用語~~呵呵

我也有點累了~等等也要來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沒有~又當上...............說來話長~!等一下換您了!
不去QK~
還報怨您這裡還沒有消息?

恭喜滷大
如小的沒猜錯的話,您應是榮升家電維修版主!
   理由如下:
(1).是家電維修老師父
(2).熱心助人
(3).有犧牲奉獻,願意幫助鄉民的熱忱
(4)..............................!
由您來服務鄉民,再適合不過,您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滷大
如小的沒猜錯的話,您應是榮升家電維修版主!
   理由如下:

純粹幫忙而已,
日後還需要您來充實內容!

网友E:
1.冷氣機噸位不足
2.房間太大
3.該花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冷氣機噸位不足
2.房間太大
3.該花錢了

沒錯!是該花錢了

网友:
各位前輩會有上述結論不是沒有原因的,樓主您應該在出風口插隻溫度計,如果溫度計溫度降不下來才是冷氣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1.冷氣機噸位不足
2.房間太大
3.該花錢了

是該花錢!!不過看個人的預算吧!!

你也可以舊冷氣換新冷氣方案!!
不過通常會比較不划算XD
換掉貼錢換更大噸位的!!
注意!!你的電源是110V  還是220V的
之錢我就有換過!!一台  她原是110V    說不涼換一台220V的給他
一開始測還不知道!!以為是故障!!結果是電壓太低@@

网友:
教科書上的1冷涷噸(RT)是 12,000 BTU
街上賣冷氣的说1 噸 到底是多少 BTU ?????  您最好仔细看机器上的标示牌。
一般的使用情况,不特别的,例如家庭,办公室,大概抓 1坪2000 BTU 就不会太離譜。

1KW=3414 BTU
1BTU=0.293  W=0.000293 KW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舉雙手贊成!! 做完請順興大接棒!! 萬歲!!

网友:
我家西曬 又頂樓
有冷氣跟沒有一樣
比你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房間西曬又沒冷氣!!
那....我怎活的@@
多洗澡!!吹電風扇!!心無閘念!!心靜自然涼!!這是我自己的方案推銷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止您舉雙手贊成!!!小的也十分贊成~~~~
但您也要考慮他老人家的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