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過閃靈悍將車用升級防盜器嗎?

楼主(2011-05-22):
閃靈悍將升級防盜器,又稱鷹眼戰警,一般防盜器不能偵測侵入或敲破玻璃而觸發警報器,宵小往往在不觸發防盜器下侵入車內竊取音響及財務,這個升級防盜器是運用超音波偵測空間騷動而觸發警報器,為彌補原廠車用防盜器不足而加裝的室內超音波偵測器。

不知是否有人也有用過種東西,我目前使用情況是,引擎熄火後鑰匙轉沒有取出來,人在車內,在熄火之後30秒這個偵測器會啟動偵測,但沒啟動防盜器(因為人沒下車沒有啟動防盜器按鈕),問題就在這個偵測器在熄火之後自動開始偵測空間騷動,人稍有移動,偵測器偵測到異常就將訊號送到防盜器主機,接著室內燈就會短暫亮起,就是這個室內燈亮起很讓人討厭,我沒下車在車內只要稍動一下就室內燈就亮,反反覆覆只好發動引擎結束這種異常偵測。停在路邊熄火也是為響應節能熄火的政策,停車沒熄火也會被開個罰單,請問有人也碰到這樣的情況嗎?

我是 WISH 的車

网友A:
會不會是您未下車紅外線
感應到 室內燈就會短暫亮起
所以您要下車測試才會準
您人在車上有沒有將遙空上鎖
未上鎖將不啟動防盜喔

网友:
※搭配原車防盜器使用(所安裝車子必須有傳統防盜器) 。
※安裝鷹眼戰警後,當竊賊敲破車窗後爬入行時會立即觸發車上警報並鳴叫。
※結合防盜器使用只要您的車有防盜器均能安裝不限車款。
※有效防止車上音響或電腦被偷的最佳武器。
※紅外線感應器與超音感應器 皆為感應車上玻璃被打破的感應設備。

又是文字遊戲的產品

只要不打破玻璃就是不會叫 那這個產品還真是棒
注意看說明

网友:
有一種傳訊鎖是用無線傳輸
只要用無線全頻發射器 就無效了喔

車子不發動也會被頂走喔
無方向盤用固定夾就可以控制方向盤
喜歡用遙控的駕駛 您也要小心 用全頻掃描發射器 也可以打開中控所喔
一個被借走跟您一樣公司的產品2輛  到現在幾年了還未歸還喔

您最好裝個暗鎖可以啦 還要加給個傳統鎖就好了(但不可是電子的喔)看一看這個案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閃靈悍將升級防盜器,又稱鷹眼戰警,一般防盜器不能偵測侵入或敲破玻璃而觸發警報器,宵小往往在不觸發防盜 ...

可能是線路接法的問題.
我1995年的車原廠就有超音波防盜器,車子熄火後若沒用鑰匙鎖車門或按下遙控器鎖門就不會啟動防盜器.
你目前的接線似乎是只要熄火後30秒就會直接進入啟動,但我對你這個東西沒研究所以也不是很清楚正確接線方式是什麼,google一下大概知道有3條線.正負電及觸發線,重點可能是在觸發線的接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您未下車紅外線
感應到 室內燈就會短暫亮起
所以您要下車測試才會準

沒錯的。我是沒下車也沒啟動防盜器,因為人還坐在車上,當然是不能啟動防盜器。所以這應該是接線方式的問題,因為只要再啟動引擎,紅外線就不再偵測,偵測器上的偵測燈就滅,也不會再使室內燈亮起。

回覆  operator_kao
應該是acc觸發線的問題,鑰匙進入acc線,有一訊號送到紅外線偵測器告訴他不要啟動偵測器(車子引擎發動要行進模式),鑰匙熄火離開acc位置,訊號中斷,所以偵測器開始啟動,我的麻煩問題是這樣接線會造成熄火沒下車,偵測器會動作,室內燈忽亮忽滅,不知有人知道比較適宜的接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