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筆電重灌一些問題

楼主(2011-05-22):
一、我用ghost8.3或者ghost11進去之後過沒多久就會當掉不能動(如果我在進去ghost後馬上拔掉隨身碟,那ghost就不會當掉了)

二、我用SPFDISK(好像是一個能夠做磁碟分割的軟體)進去後只有看到我的隨身碟,而沒有我電腦裡的硬碟。

三、我用光碟灌,會卡在第二階段(光碟的檔案複製完後,又重新開機要執行一些個人化的設定時),卡住後我就自己重新開機,結果電腦到歡迎使用那過一下下就重新開機了。

希望各位大大可以幫幫小弟解決問題??
還是有別的方法一樣能夠重灌

网友:
BIOS裡SATA-HD模式改成IDE,再用SPFDISK.ghost.xpe,如看不到硬碟,哪要查硬體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我用ghost8.3或者ghost11進去之後過沒多久就會當掉不能動(如果我在進去ghost後馬上拔掉隨身碟,那ghost ...

我的筆電事就的~所以不是sata那種的硬碟

我有一片XP但是在燒錄時忘記要用可以開機的模式了~~那我要怎麼才能開機才讀的道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說到微軟那下載一個軟體~~我看了一下那軟體必須妖用6片磁片~可是我沒有。要怎麼才能用USB隨身碟取代呢?
另外我在網路上有看到用HPUSBFW這個軟體~~我用了開機後進入到98的DOS~~我就不會操作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1.正常的XP光碟直接複製時就會連同啟動部份一起複製過去, 不應該出現你說的情形.
2.HP那個程式只提供進到98的COMMAND PROMPT, 其他的程式(如DOS版光碟驅動等)要自行下載後放進隨身碟, 同時請自行修改相關的CONFIG.SYS與AUTOEXEC.BAT後再拿去開機才行.
3.報一下你NB的廠牌型號吧!

网友:
不定時的當機,是否是記憶體或硬碟有問題,
最好先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1.正常的XP光碟直接複製時就會連同啟動部份一起複製過去, 不應該出現你說的情形.

compaq   evo n610c

還是SERIES PP2040

网友:
1.這是因為USB碟被當第一個才會卡
2.這是BIOS 沒調成 IDE 改用WINPE 分割
3.用原版沒加料的應該行
4.在 DOS 下如果看不到HDD 都到WINPE 去做

网友:
若你有原版光碟的話,先用UltraISO將光碟的資料做成ISO檔
再用UltraISO做USB開機隨身碟
隨身碟建議用4G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