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載70W後3.3V升高.再附載即保護..該如何下手?

楼主(2011-05-22):
http://pcsos.myftp.org/god/3.wmv
如題~
並~加上負載後會有高頻音~負載越大.聲音越大

网友:
你沒加3.3V的負載呀?
很正常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
12V負載大概70W啟動保護耶~
3.3V會升高4V以上.12V負載越大3.3V越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

當然,因為很多的 power 會以 12V 為"主電源".....
所謂的主電源是說....以12V為偵測"目標"。
認定12V"不夠用"就要加大輸出。
這就會造成 3.3V 過量了。

這樣說...不知道你能不能懂?
換個方法說吧.
12V, 3.3V 都用相同的"閘門"。
而當12V不夠用時,不可能單獨只開 12V 的閘門。
而是12V, 3.3V 的閘門一起打開。
自然就會出現這個情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逃兵你好~謝謝你的說明
那就是說這顆POWER沒壞嚕?
因為這棵POWER裝機
只要做燒錄工作或看影片~即會斷電
換顆POWER即正常
所以才拆下測試模擬光碟機與顯示卡運作
結果是3.3V一路提升到3.9V後到4.0即保護斷電
交叉測試後(更換主機板+CPU+RAM)~情況相同
所以????
請教各位大大了~

楼主:
經過近3個星期的努力
幾乎將所有零件拆下測量後
都是正常的
就在最後幾乎放棄希望時
查線路將有關3.3v之相關組件再查一遍
最後~更換光藕合817之後~即恢復正常
經加近200瓦燒機測試1小時.電壓非常穩定
完修~感謝各位大參與討論~謝謝

网友:
又學到一招了,恭喜完修。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完修~
那標題能否  加注 已解決完修~

楼主:
我無法更改阿~
顯示已經超過72小時的訊息~
抱歉~

楼主:
更正~超過720分鐘~不能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