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CF32C40 橫一維修後變有聲無影

楼主(2011-05-22):
這台TUNER壞很久了.都只有用AV端子或S端子看DVD
原本的狀況是橫一亮線.之前也壞過一次.
被一個兩光師父把垂直IC的銅箔都挖爛了
後來是自己又換顆垂直IC修好又看了好幾年
這次拆機發現有些電容漏液.先把垂直IC附近的電容換過
還是横一.又換了顆新的垂直IC TDA7838狀況依舊
再補焊附近的電路再上機就沒畫面了.播放DVD有聲音正常
現在沒頭緒不知如何查起.請各位大大給個方向.謝謝

网友A:
看你貼的圖應該還有地方線路段線沒補到吧!

网友B:
樓主大...
您現是橫一...或是有聲無影?
應該還是橫一...而黑屏吧!
(1).是否無意中動到高壓SCREEN  VR    ?
(2).G2電壓多少?
(3).燈絲有沒有亮?
(4).CRT座上的R.G.B電壓?
(5).您的補焊是否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貼的圖應該還有地方線路段線沒補到吧!

之前第一次壞也是這樣補過就好了
這次就沒那麼好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大...
您現是橫一...或是有聲無影?
應該還是橫一...而黑屏吧!

(1).是否無意中動到高壓SCREEN  VR    ?
印象中沒動到.果然現在調大就看到橫一亮線了
(2).G2電壓多少?
大約60v左右
(3).燈絲有沒有亮?
對吼.燈絲好像沒以前亮.一點點亮而已
(4).CRT座上的R.G.B電壓?
R-195V G-199V B-192V
(5).您的補焊是否有短路?
也有可能.找時間在拆下來看看
感謝大大提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