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ST-300BLV 前端晶體燒毀、無法辨識,請各位大大解決~

楼主(2011-05-22):
各位大大,小弟的 Power 是 七盟 ST-300BLV ,找了許多維修的文章,但是卻找不到電路圖,無法得知前端燒毀的晶體是什麼型號,請有經驗、維修過的大大們提供與建言。我只找到其中之一的碎片,拼起來左邊兩顆是 C4108 ,2sc4108;但是最右邊三隻腳的呢?請各位大大幫忙,謝謝。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不可以麻煩你以後用論壇的空間貼圖,你用外面的空間貼圖對我造成很大困擾。
這次我幫你改好了,希望你下次配合!

网友:
能不能拍一下背面相對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不可以麻煩你以後用論壇的空間貼圖,你用外面的空間貼圖對我造成很大困擾。

抱歉~WISH 大,是這樣的。
我用的是 FireFox 4.0,每次批量上傳圖檔成功後,就只會出現「請稍待」的字樣,沒有小圖出現,無法貼圖,所以我才把檔案移到我的空間存取。請見諒。明天我會再試試。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找到了~
基本上跟這篇的差不多,樓主可以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st%2B300

2SC4108和TT2148規格差不多,可以互相代換

网友C:
回复 楼主:

老大的文章 !!!

你參考看看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4%B8%83%E7%9B%9F

网友D:
光這三顆就不少銀子囉 如果手邊沒有廢板備料 建議不要修
300W的POWER  不值得
如果純練功就另當別論
七盟的通常都不只掛一顆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不可以麻煩你以後用論壇的空間貼圖,你用外面的空間貼圖對我造成很大困擾。

WISH 大大,小弟現在試了,傳 201KB 的 jpg 檔案,用普通上傳,它說:「檔案太大,失敗,無法上傳。」接著用批量上傳,可以成功,但是圖片列表沒有縮圖。請問我要用 IE 來上傳嗎?還是說網站的 JavaScript 程式語法有錯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這三顆就不少銀子囉 如果手邊沒有廢板備料 建議不要修
300W的POWER  不值得
如果純練功就另當別論

是的~我收到了。前陣子完電瓶修復器,現在手癢想修 POWER ,謝謝大大提供的建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找到了~

謝謝您的幫忙,感恩。我收下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老大的文章 !!!

謝謝您的幫忙,感恩。我收下了,謝謝。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是運算放大器的等級了,為何不知道圖檔最大不得超過120K(以前是100K)的限制?請看下面連結說明︰

http://bbs.pigoo.com/thread-23894-1-1.html

网友E:
這顆power我好像有耶...
要回去翻看看...
不過說真的,這顆不值得修...
基本上七盟的power只要超出換電容的範圍,都不太值得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這顆power我好像有耶...
要回去翻看看...
不過說真的,這顆不值得修...

以心力來說,好POWER只換電容是值得修。不過壞這種大電晶體沒燒其他地方的,還是可以算值得修啦!!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七盟的PSU不會這麼客氣啦~~~
這幾顆爆掉了,前後多半也會有東西受傷.....
只是看傷多少而已.....
而且這顆300W....我印象中因為效能不佳所以被我丟在箱子裡....
而且那討厭的高頻音....修好一陣子又出現,哪那麼多生命跟它這樣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心力來說,好POWER只換電容是值得修。不過壞這種大電晶體沒燒其他地方的,還是可以算值得修啦!! ...

抱歉~Draculaxx 兄,請教一下;我拆開機殼發現三顆晶體皆「爆頭」,如我手邊剛好有現成的材料可以換上,請問上電後還會爆頭嗎?或是這樣問,會產生爆頭的情形是什麼原因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七盟的PSU不會這麼客氣啦~~~

抱歉~卡爾 兄,請教一下;我拆開機殼發現三顆晶體皆「爆頭」,如我手邊剛好有現成的材料可以換上,請問上電後還會爆頭嗎?或是這樣問,會產生爆頭的情形是什麼原因呢?請您不吝指教,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是運算放大器的等級了,為何不知道圖檔最大不得超過120K(以前是100K)的限制?請看下 ...

抱歉~Wish 大,貼圖檔案不得超過 120K ,您提醒了我才知道;造成您的困擾,抱歉。以後我會多加留意。謝謝。

网友E:
三顆都爆掉...
最好檢查一下晶體前後的幾個元件是否都正常再送電....
有些東西外表看或許沒問題,拆下來量才會知道是否已經"內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顆都爆掉...
最好檢查一下晶體前後的幾個元件是否都正常再送電....
有些東西外表看或許沒問題,拆下來量才 ...

是的~我知道了。感謝大大建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顆都爆掉...
最好檢查一下晶體前後的幾個元件是否都正常再送電....
有些東西外表看或許沒問題,拆下來量才 ...

請問如果 POWER 拆開發現電容爆了 1/2 ,若是把電容全部換成新的,您會直接上電試機嗎?還是會例行檢差一些原件?例如說呢(請舉例)?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看您POWER故障的現象, 如果像是單純的輸出電壓不正確 (如5VSB偏高) , 換完電容也許就OK;
可是如果像樓頂那種情形, 還是檢查一下電路上相關元件有無異常比較保險.

网友F:
高壓側爆開應該是開路,有沒有傷到其他原件要查一查。運氣好就好修。
低壓側我遇過短路的,這很好查。低壓側POWER會進入保護,無法啟動。

低壓側我修過一個七盟350BKV,換上一個電晶體就好了。

网友G:
七盟的我手上不少個 站上前輩分享的文章我也有查過= = 有照前輩說的重點查過
例如:q5 q6 q7 q8 ic5 ic7 d8 r21 等等....其實還不少
最近遇到3個 都是送電即斷…我想應該是保護的關係
大大說低壓的部份 電阻 電容 電晶体 二極体 基本上我都量過了(耗上不少時間)
現在也卡陰了 不知該從哪邊檢查了@@ 有大大能分享1下 遇過上電即斷
然後換哪個零件好的呢@@ 感謝= ="""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七盟的我手上不少個 站上前輩分享的文章我也有查過= = 有照前輩說的重點查過
例如:q5 q6 q7 q8 ic5 ic7 d8 ...

建議你重新發篇文, 並貼上相關的圖, 這樣大家才能幫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壓側爆開應該是開路,有沒有傷到其他原件要查一查。運氣好就好修。
低壓側我遇過短路的,這很好查。低壓 ...

請問如果說 Power 可以上電,風扇也會動,但是好像轉的不是很快,可是 3.3 / 5 / 12V 都有,但是無法正常開機,請問是 Power 的問題嗎?還是﹍謝謝~

网友F:
我最近也有遇到這種負載不足的情形。

一般大家都會朝換大電容下手。我這顆的大電容查過,沒問題。近日會拆大電晶體下來查,所以沒辦法給你答案。如果確實是大電晶體的問題,能修好會寫成維修實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最近也有遇到這種負載不足的情形。

一般大家都會朝換大電容下手。我這顆的大電容查過,沒問題。近日會拆 ...

這樣我瞭解了。因為我測量數據電壓都正常~但總是感覺怪怪的。我再看看好了~感謝。

楼主:
回复 网友H:

版主:您好。小弟把POWER的後端晶體拆下檢查,發現清一色都是消特基整流二極體,但是我用數為電表測量的數據怪怪的,在 GOOGLE又不知到怎麼找正確的數據,不知道有無損壞,請您幫忙。謝謝。數位電表黑棒在晶體中間,所測得的電壓是左右兩隻腳的值。請您看看。那請問消特基用數位電表測量的電壓值多少才算正確呢?若是數值偏低,是不是代表老化?如果偏高呢?請版主解惑。謝謝。
javascript:;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版主:您好。小弟把POWER的後端晶體拆下檢查,發現清一色都是消特基整流二極體,但 ...

蕭特基二極体, 由於速度很快, 所以用二極体檔量, 值是很低的..
愈快的值會愈低, 像你所量的有些是 0.1 幾, 有些是 0.4 幾, 這應該都是正常的..

你不妨拿一些 Zener 、普通的二極体、整流二極体, 量一下就可了解其差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這樣我懂了。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H:

版主~我另外一台 POWER,是在低壓輸出部分爆掉三顆 10V 2200uF 的電容,兩片散熱麒片上的蕭特基都是好的,經上電後只有 4.01V,短接 PS-ON 可以啟動,不是正常應該要有 5V 嗎?而且在高壓測附近,我換掉兩顆 50V 10uF 的電容,而且附近的基納均無損壞,二極體也都是好的,請問我維修的思路要往哪裡呢?謝謝~等待回覆的時間,我爬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版主~我另外一台 POWER,是在低壓輸出部分爆掉三顆 10V 2200uF 的電容,兩片散熱麒 ...

建議你另發新文, 同時把圖 PO 一下, 大家都很熱心幫你的..
另外別忘了, 廠牌、型號.. 有些型號再麼壞都是那幾個..

^_^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我知道了。謝謝版大。這樣一方面也給大家有學習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