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系統上電源供應器PG電壓無輸出

楼主(2011-05-22):
經查線後...
懷疑這棵IC有問題
但網路上查不到datesheet...
麻煩有沒有大大有這個datesheet的...
分享一下....感激不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參考以下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17878-1-1.html

請檢查相關腳位 , 當所有的條件都正常時 !!

pg 才會有輸出哦 !!!

楼主:
感謝大大指點...
來去研究去..

楼主:
參考 jeanshyen 大大提供的第一篇電路圖
插上電沒觸發時...
ic_2005SZ的第1腳位(vcc)電壓為4.38V...第2腳位(ps-on)電壓為4.27v
觸發後各位腳電壓為:
01:10.55V
02:0.47V
03:3.3V
04:5V
05:0.6V
06:0.7V(參考電路圖來看這腳位應該是12v)
07:0.87V
08:0.87V
09:0.13V(PG電壓沒出來)
10:2.65V
11:2.48V
12:GUN
13:2.43V
14:2.43V
15:2.47V
16:此腳位電表探棒一接觸到不知道是MOS還是半波整流器就會發出"嗞嗞"的聲音,
     還蠻大聲的,不敢接觸太久怕燒掉,量不出正確的值
圖中的紅線是第6腳的跑線
圖中"1"是68k的電阻..拆下來量正常..68k..不多不少...在電阻的左側量到電壓為12.1v....右側為0.7v..
圖中"2"是smd電阻...上面標示[272]..拆下來量2.7k...正常..
請問大大們...問題出在哪裡...
小弟的功力就到這了..煩請指點迷津~~
感激不盡n_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