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SyncMaster 151s 電晶體替換問題

楼主(2011-05-22):
小弟是新手且不是電子科,不太懂想請問一下
LCD電源板裡MJE2955T故障,
小弟拆下電源供應器裡的BYV118-40替換後螢幕就正常可以用了
因為不知道會不會有問題所以上來問一下大大們,希望哪位大大可以幫我解答一下,先謝謝

网友:
嗯....這兩者是不一樣的東西.....
一個是電晶體,一個是SBD,您確定是換這兩者嗎?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MOSPEC/MJE2955.html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LIPS/BYV118-40.html

楼主:
對阿~我是先換後再查資料覺得不一樣~但是就是能用怪怪的
因為我不太懂~想問一下大大們~會不會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請問大大哪這二顆哪一顆可以用~
C4242跟7805CT.........還是都不行,麻煩大大幫解答一下~先謝謝

网友:
MJE2955T PNP電晶體 BYV118-40肖特基勢壘整流二極管
腳位= pnp腳位 耐電流同樣10A

MJE2955T PNP電晶體在電源板當作開關用
換上BYV118-40肖特基勢壘整流二極管
變成直通

不知道說的對不對

网友:
是換左上角接近輸出線組的那顆晶體嗎?
如果是的話,那顆是控制背光電源輸出與否的開關,正常來說關機時會切掉送到高壓板的電源,假如換成SBD就會呈現一直供電給背光電路的狀態,不過ON/OFF沒高電位時背光一樣不會啟動,是不致於造成明顯的影響,不過最好還是恢復原本的功能

楼主:
恩,就是換哪一顆,小弟只是維修新手不太懂且手上沒有太多零件可以換,若問到蠢問題請見諒

网友:
這裡有一些資料可以參考: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k=MJE2955T&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