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M2N-MX-SE PLUS過熱當機修復

楼主(2011-05-22):
又忘了拍照年紀大記憶退化了
客人中午拿來時說玩遊戲一陣子就會自動關機,
本來以為是中毒,剛開始還正常後來發現自動關機時間間距越來越短
拔掉硬碟使用WIN PE光碟開機發現一樣會自動關機
進入到BIOS硬體監測項目CPU溫度直線飆升到75度就自動關機了
核心電壓也在飆升1.3X ~1.6X V

上管70T03GH 下管85T03GH測量電壓上管G極電壓無變化
S極電壓卻一直在升高 懷疑上管可能有漏電狀況
上下管全部拆下來用電表二極體檔位測量上管D - S極測量值一直在漂移
決定換掉3顆70T03GH,手邊只有70T03H兩種差別在GH是無鉛製程
完成後用WINPE光碟開機用華碩燒機程式燒機1個小時
溫度最高50度穩定裝入機殼繼續熱機兩小時未當機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还真没碰到过呢?三个上管都这样还是只有一个上管这样呢?如果场管不能快速导通和截止,引起电压升高,因为CPU供电是必须很稳定的电路,那电源管理IC早就保护了,等不到CPU温度升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管還是會工作阿,只是他狀況不穩有試過不裝上CPU
開機一秒馬上關機,如果裝上CPU開機都正常但是在BIOS查看
CPU的溫度一直在升高,核心電壓不穩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這狀況
補充一下3個上管S級是跟下管D極連接經過電感之後才供給CPU電壓
而3個上管S極電壓完全都不同左右兩顆上管都超過1.5V 中間那顆約1.38V
應該只有兩顆有問題怕萬一所以3顆就全部換掉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又學到寶貴經驗 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2011-09-20):
我也有块类似故障板子,回头试试

网友:
感謝提供寶貴ㄉ維修經驗

网友:
:) 感謝大大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
AMD的板子很多皆為BIOS版本問題!!

网友:
這問題我也碰過一棵939的和asus的機板..
cpu溫度很快就升高到72度後就斷電...

摸起來確不會很熱...最後換棵cpu就好了..

想說是cpu的問題..但這棵cpu拿到另一片主機板卻又正常..

我想應該是cpu和機板八字不合才會誤判溫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