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日立電視21吋插電無待機電源(己決解)

楼主(2011-05-22):
朋友送一台日立電視來修,也放為一段時間,因為要準備考試讀書,所以無時間研究,
上星期終於有時間拆開來看,這是一台21吋的日立電視,如下圖
故障情形如下:插電後無反應,送電將測量電源輸出,則是短路保護,無輸出,
再將電源供應拆下測量,而無異常,有輸出,共有五個輸出端,
綠:dc:79.7V
黃:gnd
橙:dc 16.6V
紅:gnd
棕:dc134V
電視電路板檢查後 發現,電路上有漏液的情況,
已準備將漏液的電容準備更換,
燈絲痤部無異常,
再將水平電晶體D1877拆下檢查
b,e極為48歐姆看似短路,c,e極為848歐姆
跑去買一顆新品,回來,準備換,測查一下後,發現新舊兩顆,差2歐姆,
想想,可能不是故障點,
請問各位大大,將漏液的電容
換掉後,如何再繼續查,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台機器不太好修喔!
那些漏液電容要先換掉..還要清洗機板!!!
(1).您那水平晶體是好的......B.E內阻一般都是20多歐姆~50歐姆左右
(2).可以開闢機嗎?
(3).按鍵 或CPU控制IC  VDD是否有5V電壓?

网友:
先那顆水平晶體裝上去然後用三用電表Ω檔水平晶體C極對E極是否短路
如無短路插上AC電源量水平晶體C極有無120VDC以上電壓....再做判斷

量晶體、電容有無漏電不良用指針式電錶比較好量

楼主:
感謝大大的指導,將漏液的電容更換後,並適當的將板子清洗後,總共找了兩三家電子材料才買到
部份的電容,第一次送電後,待機電源燈紅燈有亮,但按下開機鍵,則不啟動,但有RELAY有啟動
再按一次開機鍵,則無動作,附圖如下

网友:
hhd570731 大
RELAY動作後...水平晶體C極電壓 ? V
.
.
.
不好意思,忘了按回復!

楼主:
RELAY動作後,水平晶體C極無電壓,但水平晶體的B及E均有130v,水平晶體的的前面
還有一棵C3116

网友:
引用 楼主:
RELAY動作後,水平晶體C極無電壓,但水平晶體的B及E均有130v,水平晶體的的前面
還有一棵C3116

您是否用指針錶?接地測試點好像錯誤了~~
那測C.E腳電壓呢??
c3116是推動水平晶體B極振盪用~~

楼主:
130v的電源經過那大電容後,+經過一個0.326的電阻到高壓變壓器的B+
-的到水平晶體的E,C極到高壓變壓器的B-

C,E之間有一個應該是突破吸收器

我用數位電表測試的

板子上的大電阻也有測量,大都符合電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130v的電源經過那大電容後,+經過一個0.326的電阻到高壓變壓器的B+
-的到水平晶體的E,C極到高壓變壓 ...

(1).水平晶體的E腳對高壓變壓器的B+是幾V???
(2).那不是突波器...是高壓電容器!!!
(3).由高壓底板只看到B+...未看到B-....
(4).FBT*1腳    水平C極
           *2        B+電壓
           *3        36V
           *4*7    ABL電路
           *5        25V
           *6        12V
           *8        H 燈絲
           *9        G 接地
           *10      色晶體200V

楼主:
插電後無論有無按下電源鍵時
水平晶體E腳對+B(第9腳)是134v
但水平晶體B腳對+B也是相同的134V
水平晶體c腳始終無電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說的數據怪怪的?

請將電表黑棒插在影像管周圍的金屬彈簧上,電視不要開機但須在待機狀態,電表切在DC檔再用電表紅棒測量水平晶體C極(中間那隻腳)看是DC幾伏特?

楼主:
電視不開機
只有插上插頭
待機時,紅色燈亮
電錶黑棒夾在彈簧上
  紅棒在c 極上
電壓為 DC 134v

网友:
回复 楼主:

1.穩壓IC7809 正面第一腳為IN  第二腳為G  第三腳為OUT
   不知您如何測得1.2腳為2V  阻抗52歐姆
2.開機後晶體C3116 B極是否有0.3V電壓?

楼主:
回答大大:
  1.7809測得1.2腳為1.2V是用釣型探棒,於閞機後測得
  2.阻抗52歐姆為將7809銲下後,用電錶測得
  3.開機後
     (1)110v送電後,待機紅燈亮,再按下開關,後測晶體C3116
   紅棒放線圈的另一端,
   黑棒放B極
   測得電為38.5V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說的數據怪怪的?從頭至尾您的測試接地點都不太對!

1.請將電表黑棒插在影像管周圍的金屬彈簧上,電視開機..但須在開機狀態,數字電表切在DC檔
   用 電表紅棒測量 C3116  B.C 腳 各為DC幾伏特?
2. 7809   第一腳對地不應52歐姆...請往上查...高壓輸出12V的整流二極體是否不良!

楼主:
1.請將電表黑棒插在影像管周圍的金屬彈簧上,電視開機..但須在開機狀態,數字電表切在DC檔
   用 電表紅棒測量 C3116  B.C 腳 各為DC幾伏特?
     b 極38.2V
     c 極  0.2V 或0.3V
2.原來的情形,為
   插上110V電源後,按下開關後,會有聴到 relay 動作聲,
   再按下關關,則不會聴到relay  跳開聲,要拔出插頭後,才會聴到relay跳開聲
3.按照大大的順序,黑棒夾在彈簧上,紅棒測c3116 B極後,再按下閞關,會聴到
 relay 跳開聲,且螢幕會顯示,請問大大是不是c3116或開關不良所引起
4.本來在維修是把電視倒放在沙發上,且拔到speaker的接線,故看不到且聴不到電視的動視
 因為要電路板抽出檢查才方便,剛剛開機再翻動看看螢幕時,競然有了顯示,就接上第四
 台看,竟然可以看了,但畫質太過紅,請問大大
  要調整 B_DRV ,R_DRV 或 B_BKG , R_BKG , G_BKG 或有其他方法

楼主:
看了兩個小時,都正常,且開機紅燈仍亮著可看電視,關機仍是亮紅燈,只是畫質要調整
找到一萬用搖控器,設定後也可使用
但中午出去吃飯後回家,再開機就不會動,且開機後,relay有動作,但紅燈仍在,
又關機也有聴到relay跳開聲,
請大大指導,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1.c3116由左至右為E.C.B
   所以您B.C腳搞反了!!
2.那C3116可能要換掉~~
3.畫面太過紅! CRT座晶體是否包焊?
4.如要調整白平衡...可能就較為麻煩了...(要有經驗)~~~
5.您用"回復"或"引用"小的就收的到...不用那麼客氣另打招呼~~~

楼主:
1.自己一開也以為c3116故障,本來要想換到,但是也開機,就没換
2.今天下午依大大的方法,更換c3116再加上把燈絲座重新補銲,
 並再把電路板用酒精及去漬油清洗
3.重新開機也是一樣,無法開機
4.測量c3116 B極 及對彈簧地線 的電壓為0.03V

网友:
回复 楼主:

1.如C3116拔掉 B腳電路對地3秒內電壓為?V
2.IC7809 第1.2腳電路52歐姆解決了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1.7809晶體已經更換
2.C3166的B極,用電錶測時,用搖控器開關電源時,
 電源ON時,B極0v 無反應
    再按搖控器使電視關機時,B極電壓由 0V 跳至0.3 v 後 再降壓 0v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1.7809晶體已經更換

1. 7809要故障的機率較低
2.  拔掉7809後...電路板上的52歐姆解決了嗎?
3.  拔掉3116後...開機後測電路板上的B極(3~10秒)的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大大所說的52歐姆是將7809拆下後,測量7809的1,2腳的阻抗,
   可能是表達不明,讓大大誤解了
2.拆下c3116後,用搖控器開機後,測得如下,黑棒放彈簧地線上
   紅棒測
   E 極 :0v
   C 極 :38.6v
   B 極: 2.6v 此B極經一電阻(R744)往上通D718,
                    往下接電阻(R702),電容(R701),電感(L701)
                     再經由電感(L701)接 IC501 第 24 腳
                     從C3116到 IC 501 第 24 腳 均 2.6V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管有無接c3116晶體...機板C極電壓都是38V ... 這就不對了~~~
下星期再幫您翻電路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熱心幇助,感激不盡

网友(2011-06-21):
回复 楼主:

附上幾張電路圖,請您參考~~~

楼主:
謝謝 大大提供電路圖,明天列印出來,再研究

楼主:
回复 楼主:

今天有空時,拿出電路圖,跑了一下,
發現以下問題:請大大看問題出在那裡,謝謝
1.電源供給B1->135v ,但B5僅78.9v  ,是不是SE135 IC 輸出有問題,是否是在可以使用的範圍內
2. 如下附圖:
圖中紅色為測量電壓數據
        綠色為測量 R717 及R745 之電阻值及電壓值,因大大上傳的電路,因太黑而看不清楚,
  請大大查看規格為何
3.ZD705輸出無壓降 ,僅 (43.7-38.9=約 5v )
4.電視開機後,IC501的第28腳有9.1v ,但第22 及23 腳測量輸出為 2.6v  ,與 0.16v似乎差太多
  (是不是拆下C3116的關係)

网友:
回复 楼主:

IC501 第22隻腳為 GND 接地...怎麼會測出2.6V  ?
是否為電容漏液...造成基板腐蝕...接地回路開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如此熱心無私且盡心盡力的
為這個case提供資料與檢修方法
感動!!!!!

可否岔題請教大大一個問題
CCFL燈管老化了可由那些跡像來辨斷

如目視檢測或是有其他的檢測方式

由書上得知正常的CCFL工作電流約為5~9MA
老化的CCFL它的工作電流會有什麼變化

請大大或其他先進指點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4.電視開機後,IC501的第28腳有9.1v ,但第22 及23 腳測量輸出為 2.6v  ,與 0.16v似乎差太多
IC 501 第 28 腳 接 紅 棒
           第 22 腳 接  黑 棒 ===> 有 9.1v

           紅 棒 接 23 腳
            黑棒 接 22 腳
測量出的電壓為 2.6 V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在顯示器維修區打上"燈管"搜索
就有您要的答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1.您那接地測試腳為何要跳來跳去?為何黑棒不直接固定在金屬彈簧上?
2.請裝回3116再測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覆大大,因為IC501的第22腳為GND2,且電路圖上寫的參考電壓值,我猜想可能是
23 腳對 22 腳GND2的電壓值,所以就誤為是

將C3116銲回後,再將黑棒接在彈簧上,紅棒放在 C3116 的 B 極 ,且 R717 則未裝回
時,所測出 的電壓值 為 : 0.3v
下次再將 ZD 705 拆下 檢查

网友:
1.請將所有零件裝回...
2.測試開闢機時.晶體C3116 B.C腳...瞬間的電壓變化~
3.在水平晶體C.E腳(您所謂的突波器上)並聯一顆大約2000P/2KV左右的高壓電容試試!
4.換掉主IC旁橘色的振盪器B503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覆大大 ,今天因太晚回家開機,所以未能提早去買材料,只能作第二項測試:
C3116 B 腳
 開機時,電壓變化:0.039 ==> 0.004 v
    關機時:電壓變化:0.004 => 0.39 => 0.18 => -0.036 v
C3116 C 腳:
   開機時,電壓變化:38.9 => 38.1 ==> 38.9  v
   關機時,電壓變化:38.9==>34.9 ==> 38.9 v
以上就是今天的檢查,請大大判斷,明天買回材料回家再繼續
請問大大,石英振盪器是否就是下面的這個 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那顆沒錯!
但C3116  B腳電壓0.3V怎麼不見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客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覆大大,我也不知道為什縻會這樣,如果電源開關時,IC501第28腳
有9v時,C3116的B腳有時0.3v,但有時無,我也很納悶
關機時,C3116 b腳的電壓變化就如下:
  電壓變化:0.004 => 0.39 => 0.18 => -0.036 v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保護電路動作了!
1.水平晶體C.E腳並一顆2000P/2KV電容
2.振盪器B503先換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覆大大,這幾天較無空閒時,今天把零件買回後換上,但找不到2000P,僅找到2200P 2KV
而振盪器原為500FB ,新找到為 500E 不知是否合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2200p/2kv可以用
振盪器不可代用...一定要原標示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覆大大,那我再去找看看,請問大大下步要如何,
大大說是保護機制啟動,請問是什麼保護機制,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先解決那兩樣零件..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覆大大,休息兩三天都没有研究,昨天到高雄己經21:35分了,再到禾樺買振盪器,己經快關門了,待店員拿振盪器給我看,和我去大山(彰化)一樣,因為之前己在彰化買了一個,只是大大要求一樣的,又到隔壁的中將買,說也没有,現在我將,新買回來的,和原來在機板的,貼圖請大大看,謝謝
下圖是新買回來,更換在機板上的新品
下面的是,原來在機板上換下的舊品
下面是新加在D1877 之C,E腳上的電容 222 / 2Kv

网友:
回复 楼主:

換上那兩樣零件之後...現在進度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換上零件後,還是不能開機,c3116 的B及C腳位電壓仍一樣
請問大大,還有一個一問題一直存在,電視前的電源按鈕開關,當插頭插入110V的插座時,
第一次按下電源按鈕時,會聴到Relay動作聲,再一次按下時,應該會關機,但不會動作,要將插頭從插座拔出時才會聴到Relay 跳開聲;反而用搖控器控制時,可以開關電視,即會聴到relay ON及OFF 的聲音

网友:
c922 10uf/16v 換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覆大大,有更換,原為10U/16V ,但買不到相同的,用耐壓更高的 10U/25V 替代

;以下所列的電容為找不到原為16V(或6.3V )的耐壓,用25V(或 16v)來更換替代
C716  16 v  10 uf    新替代為   25 v 10 uf
C914     16 v  10 uf    新替代為   25 v 10 uf
C922      16 v  10 uf    新替代為   25 v 10 uf
C920      16 v  22 uf    新替代為   25 v 22 uf
C1002     6.3 v  100uf    新替代為   16 v 100 uf
C912       6.3 v  100uf    新替代為   16 v 100 uf
C0127     6.3 v  100uf    新替代為   25 v 100 uf
C0111     16  v  100uf    新替代為   25 v 100 uf

以上更換的電容大部份為 SME 或 NICON 的 但有些拆下用電容表測量後,其容值與其標示很相當,就没有更換,

网友:
c751
c752
c911
c923
c924
c925...等電容查修...
拔掉Q908短時間測試..

网友C:
感覺好像是脈衝異常引起保護回路...
B+如果正常,就往脈衝方向抓了。
如...高壓電容、FBT
如果使用示波器測量可能會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覺好像是脈衝異常引起保護回路...
B+如果正常,就往脈衝方向抓了。
如...高壓電容、FBT

麻煩葡萄大幫忙一起解決他的問題~~~
....據小的猜想hhd570731大 應沒有示波器~~~
~~~謝謝囉~~~

网友:
我...技術很爛!

我猜想可能有水平附近短路或B+過高造成瞬間又關的情形。
用排除的方式可能比較快,但不一定抓的到....

1.不接水平晶體、DY線圈,單測B+電壓是否正常。
一般21吋之內的B+約125V, SONY例外有135V。 日立有的要140v....
2.如果B+正常,測量水平晶體附近的高壓電容是否有短路。
電錶1K或10K檔位量一下,容量也要量。
不接水平晶體與DY線圈之下,測量B極是否有波形。(用頻率錶量也行)
如果有代表B+與訊號源、HVCC的9V皆正常。

下一步,假設fBT故障,可以用一顆隨便牌子的FBT做測試。
接b+腳、c腳、地腳,(ABL可能要接一下不然會被電到)
這種方式是沒有示波器之下判斷是否FBT故障的方法,雖然很笨....

這機種的高壓電容印像中故障率蠻高的。
保護回路太多是b+過高與脈衝異常造成....
希望對大大有幫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大大的幫助,大大您太客氣了,謝謝
依據 lhc 大大的提示,今天檢查以下的零件 用 YF-150 電容測量
           標示容量為             拆下 測量為
C731   250 v 4.7 uf  ==>   5.05  uF
C721   160 v 180 uf  ==>   185.6 uF
C751   50   v 3.3  uf  ==>   3.45   uF
C752   50  v  10   uf  ==>   10.05 uF
C911   50  v  22   uf  ==>   23.2  uF
C923   25v   100 uf  ==>   101   uf
C924   50  v  1   uf  ==>   0.99   uF
C925   160  v  1  uf  ==>   .875  uF
C913    16  v  47  uf  ==>   51.4 uF
C718     334 K          ==>  0.311 n
C717     682 J          ==>  6.72   n
C715     224 K          ==>  0.21  n
C750     181 K          ==>  172 P
C736     224 K          ==>  103.8  n
C612     224 K          ==>  100.2  n

D 1877 拆下測量為 b e ( 或 e,b) 為 45 歐姆 ( 用200檔位)
d 1877 有一粒為之前換下的,與新的用電錶比對後,為好的
                                紅接c  , 黑接e 為 無限大 (用2M 檔位)
                                紅接e  , 黑接c 為 0.895m (用2M 檔位)
                                紅接b  , 黑接c 為 0.89 m (用2M 檔位)
                                紅接c  , 黑接B 為 無限大 (用2M 檔位)

電源供給部份 B1 為134 V ; B2 gnd  ;B3 為13.4V ; B4 gnd  ; B5 為 80v

拆下 D1877 及 接線到映像管的 (m接線 有四條,紅,籃,黃,綠)
然後測量(黑棒放映像管的彈簧接地線)
1.  C 721 電容 + 為133.4v
2. FBT 之 10 及 9(+b)  及D1877的 C 腳  為 133.4v

D1877 旁的電容均有拆下用電容錶測量後,容值與標示的相當,應無短路的情形

板子上的電解電容大部份己換,因為部份的電容均漏液,再摖拭過板子
電路板面也補銲過,

請問大大 R740 的電阻為何,因為看起來有外觀有脫落的情形,測量為 36.8 K 是否正確

拆下Q908 測量後,不管任兩腳測,或反向測時(電阻置20M檔位)其測量均5M以上到最大

有勞大大煩心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R740為30K  第4張圖就有線路

另外再補5張線路圖,測IC501第12腳開機後是否為0V?

楼主(2011-07-26):
回复 网友A:

回復lhc大大,前幾天剛某些急件插入處理,故休息了一個禮拜没有去動電視,
依照大大的指示,把所有的東西全部裝回後,黑棒接彈簧地線,紅棒測量
ic501第12腳電壓為0V,

网友:
回复 楼主:

拆掉水平晶體B腳....
測C3116 B腳瞬間電壓變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POWER OFF 時 C3116 E 腳:-0.3 v
                                    c 腳:12.75v
                                    b 腳:-0.38 v
POWER ON 時 C3116  E 腳:-0.35 v
                                    c 腳:12.75 下降到約8 v
                                    b 腳:-0.38  下降到 -0.13 v

网友:
回复 楼主:

E腳不是接地嗎?怎麼會測出─0.3V ?
您的電錶黑棒有直接固定在金屬彈簧上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復大大,就照大大的方法去測量的,黑棒彈簧地線,紅棒測c3116,

楼主(2011-09-08):
回复 网友A:

  lhc大大你好,好久都没有與大大學功夫了,電視放太久了,對朋友會不好意思,
所以拿去老師傅修,但要拿去老師傅修之前,先將上次大大要拆下的d1877的B腳跳
線銲接好,然後再開機,這時,有影像,有聲音,但影像很模糊,看不清楚,而前面
的開關鍵,可以正常使,即可以開關電視,但自己以快被打敗了,所以就決定拿去給
老師傅修
  隔天老闆打電話說,修好了,便開車去取回來,和老闆閒聊時,問說是什麼故障原因
老闆說,(水平不好)振盪器不良及欠緣色,我向老闆說之前有換過,可能是不良品,另緣
色是燈座旁的晶體燒損,以致欠色,老闆試了電視兩個小時,功能正常,很謝謝他,便付錢走人,
  感謝大大不觪辛勞的為小弟解說,增加這方的知識,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