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34吋轟天雷CRT電視顏色過紅

楼主(2011-05-22):
各位大人好, 家中的聲寶34吋轟天雷在幾星期前開機時出現霹霹啪啪的聲音, 之後雖然可以開機也不會吵, 但顏色明顯偏紅亦無法調整, 之前已處理缺綠色問題但問題依舊, 請教各位大人是否還有元件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人好, 家中的聲寶34吋轟天雷在幾星期前開機時出現霹霹啪啪的聲音, 之後雖然可以開機也不會吵, 但顏色 ...

報告老師
您那高壓鞭炮聲...要處理一下...否則會傷及無辜
CRT座上.....R.G.B電壓為?V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電壓之前已檢查過大約都是140V, 想知道的是, FBT故障是否也會有偏紅的現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電壓之前已檢查過大約都是140V, 想知道的是, FBT故障是否也會有偏紅的現象? ...

不會!
將CRT座R.G.B三點除錫..
用指針錶測CRT的R.G.B電壓是否大約相同~~~
如電壓差很多...CRT已退化!
G2電壓?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 lhc 大, 小的明兒個就來試試.........

网友:
FBT與偏紅沒關係!
可能是偏暗,量G2電壓看看。
有時太暗會感覺偏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