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變頻冷氣的電源模組電容代換問題

楼主(2011-05-23):
請教先進,在下正在維修一台日立的舊變頻冷氣.
如圖所示,其電源模組原來用的電容是1000 uF 180WV的,
但是在下只能買到同廠牌的1000 uF 180 V.
因為在下買到的電容比原來的體積小(比較矮),這樣直接代換不知可不可以用呢?
敬請賜教,謝謝

网友:
直接換上沒有問題....

网友:
OK~沒問題!

网友:
1000 uF 180WV=1000 uF 180V

网友:
那幾顆大電容...要壞不容易吧...

网友:
是不是還有另外一塊模組!!
這塊看起來就不項變頻控制的模組!比較像電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確定是電容壞了嗎?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賜教.
如同在下一開始所說,這塊應該是電源模組,因為這個模組上面的電容最大.其他還有兩塊電路板.
然後,其實這台冷氣還沒壞,完全是在下手賤,想說已經十年以上了,趁著夏天還沒到,打算把所有的電解電容都換掉,沒病強身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