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液晶電視工程模式的方式

楼主(2011-05-23):
東芝:
1:開機狀態下,按一次遙控器的Mute鍵,然後按住遙控器的Mute鍵的同時按電視機的Menu鍵,即可進入工程功能表。
2:按遙控器的9鍵,看Self Check功能表第2行Time就是電視機的使用時間;按遙控器的信號源選擇鍵(每按一次變一種顏色),可在黑、白、紅、黃、藍、綠等全屏純色畫面上查看壞點情況。
3:關機就可推出工程功能表。
松下:
1:把音量關到零
2:按遙控器上的menu鍵,螢幕上出現功能表,進入設置,在定時關機那項隨便選擇一個時間
3:同時按下遙控器上的呼出鈕和電視上的頻道減(-)鍵,螢幕上出現service 1
4:再同時按下遙控器上的靜音鍵和電視上的頻道減鍵,螢幕上出現service 2
5:按下數字鍵3即可
6:螢幕上出現英文hour(小時),下面的就是工作時間
7:關機退出。
飛利浦電視:
1:開機,按遙控062596+屏顯,不必理會選台畫面。
2:任意一數位元鍵,進入工程功能表。
3:要退出工程功能表,遙控關機即可。
索尼: 待機狀態下,按順序按下列鍵: “屏顯”、“5”、“音量+”,進入功能表。
LG: 同時按住遙控器上的menu和機器上的menu,大約3秒後出現工程功能表。
三星:
1:將電視進入待機狀態
2:依次按下遙控器上的“ 顯示鍵”、“專案鍵”、“靜音鍵”、“電源鍵”,即進入工程模式。第一項就是電視的使用時間。
3:關閉電源就可以退出工程模式。
夏普: 1:打開液晶電視(非待機狀態),然後直接按螢幕上方的電源鍵關掉。
2:同時按住和“Volume -”鍵和"TV/VIDEO",然後按電源鍵打開,“Volume -”鍵和"TV/VIDIO",一直不能鬆手,直到螢幕左上方出現"K"字樣鬆手,
3:再同時按“Volume -”和“CH -”按鈕,然後放開,工程功能表出現。(所有操作都可以不用遙控器,只用螢幕頂上的按鍵)
海信: 功能表-聲音設置裡,選擇平衡,然後輸入0532,即可進入工程模式。
創維: 音量關完,然後按住音量減再用遙控按屏顯進入工程功能表。 (注意:進入工程功能表裡面的參數千萬不能亂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徵求歌林進入工程模式的方法望各位大大鼎力襄助

网友:
歌林RC-SB1
1.開機 2.依序按MENU,2,3,5,7
3.數字鍵1~10選擇項目 4.音量上下調整數整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你,用遙控器還是按鍵版

楼主:
我的機器沒有RC-SB1 遙控器,我的機型是KLT-3253A
有沒有其他大大可以提供進入工廠模式的方法,拜託了

楼主:
LG 電漿與液晶螢幕進入工程模式
同時按住遙控器和電視機上的menu鍵幾秒後就進入了。,初始密碼是0000。LG42LC2R 液晶工程功能表跟他的等離子電視一樣,同時按住遙控器和主機上的MENU大約5-10秒後就出現了。

日立PDP和LCD工程功能表進入方法是一樣的:
將電源開關打開,機器處於待機狀態,按住TV/VIDIO鍵和頻道下鍵,同時按住副電源開關開機,按住5秒後放手,工程功能表就出來了.日立的工程功能表很怪,只有編號、代碼和資料,如果將頻道下鍵改成頻道上鍵,就是RESET,此時樣機開機也能出現語言選擇。進入工程功能表後,第518項為使用時間。注意:進入日立工程功能表的方法中所說的鍵子不是遙控器上的鍵子,是電視上的鍵子。明白的說就是電視機面板下後面的那幾個鍵子。具體就是:從外面數第一個鍵子(副開關鍵)第四個鍵子(頻道向下鍵)和第六個鍵子(說明書上的輸入選擇按鈕)。先按下第六個鍵子(輸入選擇按鈕)然後再同時按住第一個鍵子和第四個鍵子,直至出現工程功能表。8900的使用時間在814頁。

楼主:
請在液晶維修學有專精的大大,能提供更多機種的進入工程模式的方法,10天候整合成一篇總匯,造福鄉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資料,先收藏了,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