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型號Q7T4液晶螢幕~請高手幫忙
火..

楼主(2011-05-23):
通電沒有螢幕沒有作用~請幫幫忙~謝謝

网友:
請附圖片!!感恩!!
或者是爬文看看!!
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

网友:
回复 楼主:

昨天剛修一台.按鍵問題.

网友:
你有嘗試把它給拆開嗎???
打開就見真像了!!
這台還滿好修的!!
除非意外!!

网友:
先拆再說

网友:
拆了再說.:)

网友A:
恩...拆了再說+1

网友:
樓主,建議 你先拆開機器.
將各零件拍下來,放上來.
相信各位 高手都很樂於協助你.

我也是新手~, 請多多指教~.

网友:
拆之前,先簡單測式一下,是電源完全無反應??還是有藍燈,背光不亮??用手電桶看一下有無微弱影像??這一台的通病是........按鍵

网友:
拆下時再量一下3A保險絲,一個在電源附近,一個在有兩個功率晶加散熱片的旁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拆了再說+1

拆拆+1
BENQ維修案例超多的...應該很好處理...
拆吧!!...不然看不到問題的...加油!!

楼主:
按鍵之前沒有按就會跳來跳去~現在通電也沒反應~(有附照片了)因為我不是電子科很多東西不懂~麻煩各位專家幫我指導一下~我會慢慢的學習的~在此先謝謝你們喔~有拍不清楚的在說~還是那裡要拆的再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12樓有放照片了~你可以幫我做記號出來嗎?謝謝喔

网友:
沒有按就會跳來跳去 90%是按鍵壞了..

网友C:
先拔掉按鍵板測量各按鍵是否有漏電現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拔掉按鍵板測量各按鍵是否有漏電現象看看

+1
把6顆按鍵換掉先.應該就完修了.

网友:
測量1的,2一般的都是固定用的腳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切到BB檔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量1,先切到20M在"不按"下看看有沒有阻值(先把按鍵板線路與AD板脫離),再切到200看看"按下"時阻抗有沒有接近0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有他沒接近0~是不是表示壞了~我去買材料換掉先~謝謝~如果還是不行我在發問~感恩幫我的朋友喔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沒動手 我開不了口 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有的按鍵在沒按下時,數位電錶高電阻檔都應該要沒有顯示阻值(阻值越大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換一個按鍵就好了~謝謝你們的指導喔~現在出現新問題了如圖~
謝謝喔

网友:
輸入解析度是1280*1024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我換掉的那個按鍵按了沒反應(沒按測是1沒動~按下測是0)
其他沒按測量是06.3~按下測是0
有插著測

黏這樣可以嗎?

网友:
不能插著測,要解下來測

网友:
既然拆開來了 按鍵全換掉吧 沒差那幾塊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換一個按鍵就好了~謝謝你們的指導喔~現在出現新問題了如圖~

看起來顏色有點徧紅,是燈管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沒接著測是測出來都是一樣的~只有一個選單鍵是測有數字的~就是換掉的那一個不能動~(那一顆鍵是上下鍵)~其他正常了~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新手不太會換~怕換了整台報銷了~我會在努力學習的~謝謝你的指導喔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拿2條連接線(接主機的線)測~是連接線問題~謝謝你指導

网友:
回复 楼主:

沒按有阻值就要換掉,換了卻無法按要看看是不是有焊接異常之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你喔~是我焊接功夫太差了~我會多練習~已經完修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