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隨拍

楼主(2011-05-23):
去中台送貨,隨手拍照,我是新手^^
請版主指導一下構圖技巧^^
DSCF4253 (小型).jpg DSCF4251 (小型).jpg DSCF4248 (小型).jpg DSCF4247 (小型).jpg DSCF4244 (小型).jpg DSCF4235 (小型).jpg DSCF4232 (小型).jpg DSCF4231 (小型).jpg DSCF4220 (小型).jpg DSCF4227 (小型).jpg DSCF4229 (小型).jpg DSCF4268 (小型).jpg DSCF4270 (小型).jpg

拍不出好照片,好失望

网友A:
突然發現, 甜甜圈有這方面的天份耶..
小小的建議一下, 在聚焦及景深方面控制好, 就更完美了..

你拍的相片, 大多景深不必差太多的.. 不像是拍強調主題的, 像你拍的主題應該一看就可很明顯的看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發現, 甜甜圈有這方面的天份耶..
小小的建議一下, 在聚焦及景深方面控制好, 就更完美了..

小強伯..........
請教一下^^,這個就是前景深嗎???? DSCF4314 (小型).jpg
就是前面清楚,後面不清楚的..........這樣

网友A:
像拍人物時, 通常背景都是模糊的, 就是景深不深..
再者像風景照之類, 有沒注意到整張相片看起來都很清晰..

這就是景深..

另外甜甜圈的構圖, 想必練了很久吧, 不錯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拍人物時, 通常背景都是模糊的, 就是景深不深..
再者像風景照之類, 有沒注意到整張相片看起來都很清晰.. ...

對了........
我發現...站遠一點.把焦距拉長...比較容昜拍出(前景深)不知道這樣對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了........
我發現...站遠一點.把焦距拉長...比較容昜拍出(前景深)不知道這樣對嗎???? ...

焦距拉長, 就是調整光圈.. 光圈愈小, 景深愈大..
但在同樣的 ISO 上, 快門就要大了..

在光線好時, 沒啥大問題, 但在陰天或是夜間, 就很難取捨了..

所以, 這就考量著攝影者的經驗了..

楼主:
強光下的玉蘭花

网友B:
發現調完之後顏色鮮豔的漂亮多了,多試那種~竹林,或是大片綠色植物(彰南路到底不是會有看到一大片稻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發現調完之後顏色鮮豔的漂亮多了,多試那種~竹林,或是大片綠色植物(彰南路到底不是會有看到一大片稻田~) ...

有啊。有竹林和稻田,我再試試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發現調完之後顏色鮮豔的漂亮多了,多試那種~竹林,或是大片綠色植物(彰南路到底不是會有看到一大片稻田~) ...

一大片稻田來了.............. 照片 218 (小型).j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焦距拉長, 就是調整光圈.. 光圈愈小, 景深愈大..
但在同樣的 ISO 上, 快門就要大了..

很久沒摸相機了,記得DSLR的入門書都有解釋關於景深的圖例,景深跟合焦有很大的關係,簡單的說朦朧龍的地方就是沒有對到焦。跟小時候玩的針孔成像原理有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
我發現...站遠一點.把焦距拉長...比較容昜拍出(前景深)不知道這樣對嗎???? ...

對 再來要注意的是...光圈要大(數字小) 快門快(數字小) 景深才會淺 想要的效果才會更明顯...
以底片單眼機的經驗是...ISO 最好在100 200-400 己經會出現顆粒了...
只有要補捉瞬間的情珍下 才需要用到 ISO 400 甚至得用 400 的底片了...
數位的我還沒想買 反正沒什麼在拍了 以前有練過百來卷正片 拍完沖好 放在牆壁上 看那裡出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