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問一下這樣的VFD供電線路是否有問題~? 0.0....

楼主(2011-05-23):
如上圖..
這是一個philips DVD player 上面的 VFD 屏幕驅動線路圖..
F1 F2 端接的是VFD顯示屏 接入的電壓各是AC 3.75v

想請問一下..
如果Vee輸入的電壓是DC -30V
哪麼...
D1和R3 中間的電壓會是多少?

D1稳压管是产生截止电压的..想請問這樣的D1怎麼運作?
D1安裝的方向有沒正確呢?
如是...在這個線路中..這樣的接法(正極接Vee , 負極接地)是否正確?
如正確..電路是如何跑的? 可以達到正常供電並顯示的效果?

又當 Vee 導通輸入 DC -30V
F1 F2 接入電壓 AC 3.75v 後..
此時.. F1 R1 中間的電壓會是多少?

小弟是新手..
還請各位大大多多指導...謝謝~!

网友A:
是要達到甚麼的保副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達到甚麼的保副作用呢

R3是用來保护D1稳压管的作用的!
但如果照上面線路看來...
D1這樣的接法不是和一般的二極體的作用是一樣的嗎?
好像沒有達到它做為穩壓管的功能吧?
不知道是不是有觀念誤解的地方呢...0.0 ?
還請各位大大解惑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R3是用來保护D1稳压管的作用的!
但如果照上面線路看來...
D1這樣的接法不是和一般的二極體的作用是一樣的 ...

1.首先你可將電路如下圖看
2.ZD1電壓直沒有標示
3.R3只是提供電壓讓ZD1固定電壓
4.AC輸入3.75V------電流有多大?
假使V+為15V   ZD1為5V 那R3電流為  15-5/15K= 0.0006666安培
又假設AC  3.75V 電流無限大(正旋波-3.75---3.75),只經過100歐姆  當電壓於  -3.75V時電流可達 .0375A 兩端都一樣時 100歐姆除2=50歐姆  電流為.075A 那R3電流只有 .000666  所以ZD1電壓不就等同  AC電壓,實在不懂,應該要全電路畫出才能看出做甚麼用途

网友:
恩恩有空再畫出來,再來就是R1.2有持續供電嗎

网友(2012-07-10):
r1,r2是为了抽取filament的中间电位,并且将其基础高度提升到EK(截止偏压)的高度,就是稳压管的电位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首先你可將電路如下圖看

2.ZD1電壓直沒有標示

VFD電源真的很煩人, 燈絲電壓之所以 AC 2.5~3.X V 一方面提供燈絲的熱電子產生,還要顧慮到VFD的左右兩邊的亮度均勻(這是為何不用DC的原因?) 因為柵極電壓 以及 陽極電壓都需要高電位,所以需要負高電壓(也有人用 +12V的) 但是控制亮度的晶片以及微控晶片都使用 5V 所以就需要把5V浮接...,我的經驗(非學理) 柵極電位 -30V( 燈絲的電位差) 微控的電壓與燈絲的電壓差25V..才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