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_F6S 華碩筆記型電腦畫面多格維修

楼主(2011-05-23):
上星期有客戶送來一台筆電,一看就是華碩的但早已過保,問了價錢決定留機。
沒事常來這裡拜拜,終於等到可以發功的機會了。
以下是個人的維修過程分享:
1、一開機就是這個畫面,這還是本人第一次看到的
2、直接拆下機子上的主機了
3、受害者就是它,GF-9300mG晶片-- 空焊了!
4、補焊還是可以的,因為無鉛製程光熱風搶是不夠,相對地預熱台就非常地重要,而且小晶片的成功率很高
一般我都是從60度慢慢加至約120度,紅外線磚時間較慢約20幾分鐘,最後5分再加熱20 度,其實溫度跟時間拿捏都自己的經 驗
完後自然退熱後,再用洗板水把晶片下的助焊劑沖出來。
5、再組裝開機,畫面正常了
6、重灌Windows,已熱機超過7小時多,沒問題交機了
個人的經驗:遇到無鉛製的,補焊還是用預熱台有效最好,再那裡+5元、+10元…
發此帖還請各位多教

网友:
請問lianyich 大是用哪種助焊劑?
能否拍張照參考一下

网友:
還蠻細心的!不過 相信我 客戶很快會再來找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這個感覺!!
照板上各大先進的經驗...........更換晶片才是王道!!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覺得撐不過半年吧???
散熱無法改善,想撐的久,很難...
如果不換晶片,重新植球才可能可以用的比較久.....

可是如果都不會壞,你也沒錢可以賺了.....

网友:
黃色那膠代是防止SMD的零件位移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電子材料行賣的助焊劑
問題是在什麼時機使用它
我拆過BGA晶片,也植過錫球,當然也回焊成功過。
有了這些經驗後,自然你就知道補焊的技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電子材料行賣的助焊劑

這就是經驗,往往須經過多次失敗才能成功掌握要領,
lianyich 如能將溫度控制細節PO圖分享定能穫得更多同業的嘉許。

网友:
主要看客人荷包有多少
要重值BGA,換晶片,加焊法 價格都不一樣
換晶片的報價一般User不接受居多
就只能用Cost Down的加焊法
下次回來就要重值BGA...當然就再收一次錢...

楼主:
先感謝各位大大的指教
我想它可以撐個半年以上,這就要看用的人習慣
維修之前有跟客人溝通過,專業人員這點很重要
這台保固是二年,生產於2008.5的機子,當然在我之前他也問過三家了。
華碩主機板維修保固三個月,換新板保固六個月,這也是一般同業的標準吧!
2.5平方公分的晶片,補焊的成功率還是很高。
謝謝dangon0889首肯,每次的維修我都記錄,下次再整理po上

网友:
回報一下~
此篇2011/05/25 09:20用Chome看不到圖了~
再次測試,IE也看不見了,
以上

网友:
我也再次測試,也看不見了..

网友:
嗯嗯!!好好學起來!!我這邊有個朋友
它比電好想螢幕沒有顯示出來!!!
她說有一天他看到螢幕畫面在抖~~~後來就開不起來了
我是有叫他先拿一般螢幕外接試看看試螢幕的問題還是機子的問題!!
不知道台北新北這邊又沒有"痞酷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