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tar JG171A 液晶螢幕有時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1-05-23):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好看.......
把這張板子的電路架構摸清了,就可以這麼精確判斷問題,這代表著.......夠強!

网友:
_LD7552BS.pdf (223.53 KB, 下載次數: 95) 我畫蛇添足一下

网友B:
恭喜Shunxing大完修,Shunxing大很久沒有這麼詳細的維修文了,不會都是在弄這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看.......
把這張板子的電路架構摸清了,就可以這麼精確判斷問題,這代表著.......夠強! ...

說真的~~這張三合一板子..是公認的難修阿.....
要不是為了賺這區區的幾百元...
不把它修起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Shunxing大完修,Shunxing大很久沒有這麼詳細的維修文了,不會都是在弄這台吧? ...

不是在弄這台..
這台從維修到完修..一共只花了1小時左右
只不過~等了一天的零件...
要不是客戶願意花錢修..你們還看不到這麼棒的實例..

最近沒實例..是因為..修冷氣就累死我了..
不過...短短1個月..能修6台冷氣含保養..我就已經快動彈不得了..
而且1個月修6台已經是我的極限了..

最近還要搞一些報表~~
團購也整死我...光零件分裝..就可以整死一個人了...

网友C:
很精采 但有些地方不懂

請問一下各位高手

測量一次側與二次側時看圖上示波器的接地腳 都是接在同一個地方(鐵殼上)
這樣測一次側的波形是OK的嗎? (但圖上波形看起來還是有明確呈現)
實在是有點不懂 還是說可以有不同的解讀方式

害我每次要測一次側的波型時 在沒隔離變壓器的情況下都怕怕的
因為一次側的接地會帶電

网友D:
挖!!好眼熟的示波器阿!!  跟我學校某一間教室裡面的一模一樣!!!
真棒的教學!!
第8張圖那是????啥東東
我只知道最後一張圖的東西!!

------------------------------------------------
更正!!是第9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精采 但有些地方不懂

請問一下各位高手

測量波形...本來就是要給他有個回路...
沒回路..你怎麼測???
就算你想要測量空中的波形..
其器本身有一部份的回路也必須接地阿..
要不然要如何將空氣中的電波導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挖!!好眼熟的示波器阿!!  跟我學校某一間教室裡面的一模一樣!!!
真棒的教學!!
第8張圖那是????啥東東

你問的是第9張還第10張圖??
那是VGA測試用的治具...

网友E:
這板子我有4~~5張,確實很多廠愛用,下次要同樣的零件先密我,火速專人送達n_022|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板子我有4~~5張,確實很多廠愛用,下次要同樣的零件先密我,火速專人送達

.......以前三隻鳥也很愛用.....

网友:
目前就看到三隻鳥、OPTIQUEST、瀚宇、HP某幾型螢幕有用這類三合一板

楼主:
.....挖勒~~~照片勒...
怎麼不見了??需點一下才會顯示???

見鬼了...有些照片被多加了紅色的部分文字...造成不顯示圖片?

网友D:
回复 网友F:

VGA測試用的治具
那是自己做的嗎??
我也好想弄一個!!!
不然每次都在邊插拔我的主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F:

VGA測試用的治具

....在電子電路..去看了就知道

网友G:
其實要測出正確的一次側開關晶體波形,必需要把示波器負極夾夾在S,探棒碰G,若是沒有隔離地電位,在測量時可能會導致MOSFET被短路而有燒毀被測電路及儀器的風險,另外要測試一次側電路時(包括PWM IC的各腳信號),也是要夾在高壓直流匯流排的負極,也就是橋式整流器的負端
若是示波器負極夾夾錯位置,也會產生波型不正確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實要測出正確的一次側開關晶體波形,必需要把示波器負極夾夾在S,探棒碰G,若是沒有隔離地電位,在測量時 ...

我燒過一次板子.....那時是沒接地直接送電...
PWM直接爆爆爆~~~~爆掉不少東西....

网友:
所以吃電池的示波器有個最大好處,以電池操作時可以完全隔離電力系統與被測電路,測量上會安全許多

网友:
回复 网友G:

謝謝解惑

网友:
好強的維修實例!夠清楚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