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K7VT4A PRO過電無畫面

楼主(2011-05-23):
初測時過電無畫面.拆下主板清潔整理後畫面出現
可是無法進入WINDOWS會當機.再測幾次後又無畫面了
已更換正常CPU.顯卡.記憶體都不行.
結果目測時發現南橋旁C280電容破裂.不知有人知道這容值是多少?
或是可以代替的電容.感謝^^

主板型號

主板型號

C280破裂

C280破裂

网友:
可以先拆掉測試看看是否能正常開機,先不裝沒關係~

网友:
mikyo大,不裝記憶體、顯示卡,只有單純CPU和主機板,開機的時候會bb叫嗎?

楼主:
感謝jackchen681和s10274chen的幫忙
剛剛把電容拆掉.還是沒畫面.
又更換記憶體.可以開機了
可是鍵盤和網路沒作用.可能是缺了那顆電容的關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