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電容災難

楼主(2011-05-24):
這是在 wiki 看到的一篇文章, 個人覺得內容不錯, 重新編排及整理了一下, 分享給大家參考..

原址: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5%AE%B9%E7%81%BD%E9%9B%A3

----轉貼內容----

電容災難,俗稱電容爆漿,是指在一些電子產品使用壽命提早結束的電容器所產生電器損毀的現象,通常較會發生在主機板、顯示卡、日光燈穩定器與個人電腦的電源供應器。

第一個有瑕疵的電容器發現於1999年,但此種電容器最常製造於2000年中,而當多數製造商得知此消息(通常使用產品一年多後會出現問題)進而修正缺失,但有些瑕疵電容還是在2007年初被使用。

由於瑕疵電容內錯誤的電解液成分會產生氫氣,進而導致電容器膨脹變形,而且最終會使電解液釋出。而有少部份的案例出現瑕疵電容會出現爆炸的狀況發生。

影響方式

最早發現在主機板的瑕疵電容可追溯至Socket 7主機板,而且影響時間所及最近製造出來的主機板。

主機板廠商製造含瑕疵電容板的電容是來自於其他製造廠。這也不單單只出現在PC零組件上,第一代的iMac G5與部份eMac也受影響。

當電容災難大範圍地影響桌上型電腦硬體時,此狀況並沒只限於該領域。在部份相機、網路交換器、音響配件、DVD播放機等也都發現瑕疵電容。甚至有些汽車的ECU也發現使用這些電容。不過,電腦零件是最常發現這些電容的蹤跡。

這些使用了瑕疵電容的組件還是使很多人發怒,特別像是主機板主要配置的高品質電容中有一兩顆瑕疵電容,導致指控部份主機板廠商此舉為「有計畫的損毀」。有個例子是這些瑕疵電容(通常會在半年內損毀)還是製造出來,且還是被製造廠選用進去。

在2005年5月,有些跡象顯示出在iMac、英特爾、戴爾主機板內有瑕疵的Nichicon電容是由於其他問題(填充過量電解液的電容)而導致,而並不是因為錯誤的電解液成分所造成。

然而,正常的電容在系統的作用效果與自身的物理性質與瑕疵電容是一樣的,不過還是要辨識出來,而且要修復它。(只有Nichicon HM與HN系列電容受影響)

徵狀

檢驗電容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用眼觀察。瑕疵電容會表現以下幾種徵兆:

  • 電容頂端凸起。(只會在頂端有T字、Y字、十字壓力線表現。而壓力線的設計是為了使爆炸的壓力轉為凸起裂開)
  • 戴爾Optiplex GX270s系列個人電腦在重啟時經常出現"Thermal Event"訊息。
  • 底端橡胶塞突出,因而导致电容底座弯曲
  • 電容內的電解液(棕色黏性物質)漏出到主機板上。
  • 電容頂端變形,看得到棕色物質,或是變形端有看得到的洞。

當電容使用時間變久,電容量會逐漸降低而ESR(等效串聯電阻值)會逐漸增加。這種情形發生後,電容就無法充分的提供內部的直流電至主機板,造成系統不穩。而系統部份共同的徵兆如下:

  • 有时候无法开机,必须按“重启”按钮或者重新启动
  • 不穩的系統(經常當機、BSOD、内核错误(kernel panics)等),特別是該徵兆發生頻率隨時間增長。
  • CPU核心電壓或其他系統電壓嚴重波動或超出範圍,可能連帶提升CPU溫度。
  • 記憶體錯誤,而發生頻率隨時間增長。
  • 非人為自動重啟。
  • 在主機板內建顯示,部份顯示模式出現不穩畫面。
  • 無法完成POST,或剛完成即重啟。
  • Never starting the POST fans spin but the system appears dead

不像物理特徵是顯而易見的,很多系統狀態可能會由於其他因素造成,像是使用壞的電源供應器、灰塵防礙風扇運作、損壞的記憶體等其他硬體問題。

通常不穩定的狀況是當作業系統運作中,可能遇到的軟體問題(像是部份的惡意軟體、糟糕的驅動程式或軟體),而且不是起因於硬體問題。

如果這些徵狀發生,將主機殼開啟,檢查電容,特別注意CPU周圍的電容,可立即檢查電容狀態。如果沒有物理現象,示波器能夠檢驗電容的電壓,如果出現極端的電壓波折表示著這顆電容並沒有正常運作。

產生瑕疵電容的原因

在部份案例,製造瑕疵電容根本的原因是產業間諜的情報錯誤。部份台灣電解液廠竊取未完成的電解液成分,而且缺乏製造穩定電容所需成分。(非腐蝕性成分由於工業衝擊並未公開)

當瑕疵電容充電的時候,水性的電解液將會變的不穩定,進而產生氫氣。由於這些電容是用鋁殼將它封存,這些壓力使得電容頂端開始變形,或封閉接頭的橡膠被擠下來。直到當壓力超過金屬殼的伸展性以後,將會從橡膠底爆出來,或是從電容頂端爆出來。

當一個電解電容器爆裂的時候,會出現爆炸聲與一個嘶嘶聲雜音,甚至是小爆炸。這個現象通常會使內部變得雜亂,而為了避免酸性的電解液進一步的侵蝕主機板,一定要清除乾淨。

電容檢驗

失效的電容器一般都會造成像上述的系統不穩定的狀況,有時候,失效的電容器將在主機板上導致電壓調節器失效。主要有二個理論可以解釋為何發生此狀況。

第一種較易懂的情況是這類失效的電容會有非常高的漏電流,過高負載的電壓調節器會造成過熱而失效。

第二種情況是當電容值減少且ESR值增加,電壓調整器內的降壓調節器為了補償負載而增加交換頻率。因為 MOSFET 在交換過渡期間會產生熱量,頻率增加而導致過熱而失效。

一顆失效的電容標示著 2200 µF,但是可能只能儲存 75 µF 的電量。長時間的使用,50%的衰退是可以被預期的,但是不可能衰退到只剩 5%。降壓交換調節器卻會被如此低的電量使得穩定性大打折扣,而且調節器的電壓波動可能會大於連結至IC的建議最大波動值。

最普遍的情況是,當電壓調節器壞掉時將會從電源供應直接傳導至裝置,導致從電源供應器輸出的12V或5V電源直接輸入至CPU、北橋、記憶體及其他組件,而這些組件將燒毀。當主機板發現使用有瑕疵的電容器就應該被拿出處理,直到修理完畢,避免進一步的損害。

▼附圖1

▼附圖2

网友:
從哪看來的已經忘了。

現在的電容比以前舊電容容易出問題,許多原因之中,其中有一個原因好像是環保要求。以前的電容很耐用,是因為採用了不環保的物質,而這些物質現在是禁止使用的。

网友A:
我有很多電容放一陣子就自動爆漿的...
近十年來電子產品的品質值得堪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很多電容放一陣子就自動爆漿的...
近十年來電子產品的品質值得堪慮~

這個問題如果依照環保訴求,可能就是環保物質會隨著時間自動分解吧!!!
(自動爆漿就是分解完成了!?)

网友:
哪除了鋁殼的電解電容會膨脹漏液之外...
其它的如鉭質電容..陶瓷電容..金屬皮膜電容等非電解材質的電容是否就應該不會有漏液爆炸的問題吧?

网友B:
看完就是整個無言,實際與事實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完就是整個無言,實際與事實不符

其實我覺得 midole 可道出 "事實", 這樣對大家比較有助益..
痞酷就是一個集思廣義之處, 歡迎有著不同的聲音, 取捨之道, 就在於個人了說..
小小的建議..
^_^

网友:
回复 网友C:

道出來! 我一生完蛋了  賠不完

网友:
我記得好像在那看過?!

最主要是電解液中有一種好像叫"止沸劑"的成份吧!!
一般水受熱就會澎脹,如達到沸點就會像煮開的水一樣..
那止沸劑就是延長液體沸點的溫度!!

不知是否如此?!有誤請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B:

給點暗示........哪方面比較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