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鈴木 馬上發 冷氣鼓風機馬達分解

楼主(2011-05-24):
這個是小弟的小貨車換下來的
更換原因 1.風速不穩定  2.馬達溫度偏高 3.運轉一段時間後關閉,停止時間很短,再啟動時不運轉,須等溫度下降後才會運轉

這些天都下雨需要冷氣除濕,買了一顆新換上,舊的就分解他
看來是銅套(作為軸承用)與軸心無油潤滑造成摩擦力過大溫度提升熱漲咬死,當溫度降下時又可運轉,另外跟碳刷接觸的電極圈也被吃了一圈。
心想銅套為何不用滾珠(滾針)軸承呢? 耐用度應該會比較好
碳刷材質是乎過硬 ?  電極圈明顯磨損

ps 福特 好幫手也是使用同一顆股風機

网友:
重新上新潤滑油也不行嗎?

看起來, 壞的情況還不嚴重, 沒有嚴重變形..

^_^

网友:
我只知道!!有一種銅頭!!!只要上油後就可以轉動了!!
我忘了那頭的名稱了!!  銅軸理面好像還有棉還是啥!!
之前修冷氣有碰到那種機型!!

楼主:
它是還可以運轉,因為急用就直接換新,舊的分解保養當備品(現在的東西品質越作越差)

直接換的原因,正在下雨一車的貨要送,沒有冷氣擋風玻璃都是水氣看不到路啊

网友:
這跟家用風扇的軸心所用的銅套一樣..
只要清潔一下上黃油就好了...
這比軸承好多了..
軸承壞了...那聲音..你會抓狂...

网友A:
馬上發的鈑金零件超貴
引擎/底盤零件有些可和好幫手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上發的鈑金零件超貴
引擎/底盤零件有些可和好幫手共用

引擎是同一顆只是排氣量不同,引擎零件完全共用,我都是買好幫手的正廠零件用,價差約3-5成

网友:
轉子的換相銅片,建議使用"水砂紙"把污垢摩除
可增加導電度,避免接觸電阻造成溫度上升,而惡性循環
再嚴重下去,可能會有某幾個換相銅片嚴重磨損凹陷
導致換向銅片組,呈現非圓形狀態
運轉就會出現明顯的異音,屆時要維修就會很麻煩了
我公司的跑歩機,用的是永磁式直流馬達(前後使用陪琳)
這種碳刷與換相片的問題,算是通病吧

网友:
馬上發引擎是哪顆?
G16A?....16B?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問我引擎型號   我還真的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問我引擎型號   我還真的不知道

沒關係....以前這款好像有1.3的後來有1.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關係....以前這款好像有1.3的後來有1.6的...

福特好幫手是1000CC  鈴木馬上發是1300CC
目前鈴木銷售中小貨車是1600CC
都是同一顆引擎
這是我所知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福特好幫手是1000CC  鈴木馬上發是1300CC
目前鈴木銷售中小貨車是1600CC
都是同一顆引擎

這樣阿...馬上發1.6的好像才是G16B引擎...

福特好幫手的我就不知道了...好幫手是1.0L的?
那是PRZ吧?...(小發財級)好幫手2000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