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儀器用的200W電源供應器維修

楼主(2011-05-24):
請教各位大大:
這個POWER是儀器在用的,它只有輸出12V而已跟一般的ATX Power不太一樣
這款的POWER使用個3~5年就會推不動負載,裝在機器上機器會一直重開機
手邊有五塊板都是輸出電壓14~15V上了負載會降到10或更低
我找了很久似乎沒有很重要的5VSB
但是在小變壓器之後的L7位置可以量到12.01V(POWER關掉也有12V)應該是跟5VSB類似作用的電壓

開關晶體也量過沒有擊穿
只能用電容表量一量電容,容值跟充放電幾乎都是好的,有些比較可疑的也直接換掉了,問題一樣存在

所以就把PWM IC的小板子拆下換IC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結果換了IC之後電壓還是不對,我就調了一下LM393旁邊的VR,電壓可以調到12V
正想上負載測試一下時,輸出突然就沒了,變壓器一次測附近開始發出嗒嗒聲
沒辦法只好再換回原來的IC,電壓又變成14.8V了回到原點
我已經完全沒方向了
請教大家檢修的方向
該如何下手勒?

网友:
我的建議是先量一下如附圖紅點的輸出電容..

另外, 藍點處的兩個 VR, 一個是如你所說的調輸出電壓, 另一個如調整不當, 可能會導致無法動作..

网友:
KA3842旁邊的47uf 50V電容

楼主:
感謝C大建議:)
我量過輸出電容的容值都正常,用數位表量充放電也OK,左邊藍點的VR調到某個點時輸出電壓會降到0V,右邊藍點的VR對輸出電壓沒影響,不知道是調什麼的?

网友:
量一下左下腳的電容是否正常

楼主:
感謝T大建議
那顆也有拆下來量過也是OK的,還是先換再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C大建議
我量過輸出電容的容值都正常,用數位表量充放電也OK,左邊藍點的VR調到某個點時輸出電壓 ...

另外那個 VR 是調什麼的? 確切的作用我也不太清楚..

我曾看過 3  個 VR 的, 其中一個就如你的情況一樣, 有時調一下, 就起保護作用了..

另外, 你這類 PSU 很多要修嗎? 我對這類故障原因滿有興趣的, 可否寄一個讓我試試, 我免費幫你看看..

還有, 你不妨查一下 3842 這個 PWM IC 的 datasheet, 量一下 VCC 及參考壓是否正常..

网友A:
我修過MW的鐵盒子也都是上負載就掉電壓發出答答答答..聲,換掉47uf 50V電容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過MW的鐵盒子也都是上負載就掉電壓發出答答答答..聲,換掉47uf 50V電容就OK了 ...

這個 47uF/50V 的電容是否是供給 VCC 之用的..
所以有問題了, 導致 3842 工作不正常..

THKS..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47uf 50V接在3843的第7腳VCC上

楼主:
剛剛查了一下
KA3842的VCC應該是30V
之前量板子上的電壓好像是17V的樣子(不好意思其實最近沒去修他所以有些細節不是很記得)
我之前以為他是吃小變壓器的12V
所以在L7量到12V我就認為VCC是正常的

真奇怪?那他的30V要從哪來?

再確認一下再回報

网友:
這個power看起來用料不錯喔!!
不知道是哪家代工的??

网友:
感覺像是輔助電源沒有回來
3842往變壓器的方向尋找
應該會經過一顆二極體,然後進入變壓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查了一下
KA3842的VCC應該是30V
之前量板子上的電壓好像是17V的樣子(不好意思其實最近沒去修他所以有些 ...

3842 及 3843 VCC 電壓差很多的.. >_<

网友:
回复 楼主:

裡面有麼多塊小板,無法找出原因時,我會弄一台良品,再交換裡面的小板,交叉比對之後找出故障的板,再縮小範圍從故障版著手。
這對我這種不熟電路分析的半生手來說,是比較快找出故障的方法,但對懂電路的來說,看這樣也許是旁門走道,我自己維修公司的版時,經常用這樣的方式嘗試解決,也都能處理一些問題板。
興趣是興趣,有時工作效能也是必須兼顧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沒有一開始輸出就被保護鎖掉的話,這個power應該可以從UC3842的周邊下手比較快。這是我前幾天修ATX power的感想。
你可以check看看第四腳Rt/Ct 的波形正常嗎?
第八腳Vref有5v嗎?
還有第三腳的current sense看看波形正不正常,再來check其他地方。因為你說換ic,不知道你換那個?

你這個問題
我反而不太會去懷疑電容,我覺的一次側那個阻值小小,個頭大大的那個I Sense電阻是不是有跑掉的現象,或是二次側反饋給3842的電壓(像431,光偶合,Vfb)等比較有可能有問題。

网友:
第三腳的current sense 阻抗變大的話
也會造成過電流保護的誤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