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顆 ic 是什麼?

楼主(2011-05-24):
請問這顆 ic 是什麼?查不到,請認識的大大介紹認識一下!謝謝!

楼主:
是喔!非常感謝你,這是37吋液晶電視電源板裏的一顆,問題是一 on 後即進入保護,若把啟動fet那兩顆拆除, on 後pfc、啟動晶片、、、等都正常,把啟動24v那兩顆fet裝回即進入保護,搞不清楚哪兒作怪?

网友:
所以依照你的說法 應該查修24v的過電壓或過電流的取樣迴路 再或者24v負載有問題

楼主:
感謝各位竟然是24v的過電壓的取樣迴路的一顆標示  4491 的電阻斷路,還好是冷焊補個錫就好了,不然這個電阻是多大啊?哪兒找?沒看過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