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 有哪位大大有用 EP1122 燒錄器

楼主(2011-05-25):
買了一台 EP1122 結果一值無法安裝軟體 請問有誰有用過這燒錄器
硬體安裝有問題嗎?還有軟體可安裝嗎?
哪位好心人士有用過可以的..請教一下..感謝

网友:
這是燒錄三星MCU和一些公板的燒錄器
要先裝驅動程式..
裝完要看燒錄何種程式分別安裝不同的燒錄程式
而也要看燒錄的東西要去做跳帽的更改才可以燒
你買這燒錄器時應該會付一片光碟片給你才對
那裡面都會有程式和教學
若沒有可以去跟賣家要..
除非賣家事先有告知無任何資料提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你的回應..
主要是我機板裝上後安裝程式一直出問題無法使用..printer 也設定 ECP - 378
我就是要燒 三星 MCU - NT68F63L 這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壓縮檔裡面有燒錄程式和說明
其中說明裡的燒錄器和你現在拿的不同
但設定一様..檢查看看你有沒有哪裡沒設定到或設定錯的
照著說明去做應該就可以燒了~~

网友:
燒錄器的左上方為usb座來說,右上方整排的跳線應該都是插再靠右邊的位置(最左邊的腳是沒有跳線),這是nt類型的跳線方式,提供你做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樣狀況無法安裝軟體出現

error
Unexpected error . please check file access permissions . the installation will be terminated

他附的軟體也是都出現這問題..檢查過我的 printer port 設定ECP - 378 及是否故障可是都是 ok 沒問題
還有點懷疑是我買的 ep1122 出問題 同樣的插燒錄一般的燒錄器 printer port 都正常 ,
就是插 ep1122 就軟體無法安裝軟體..
防毒軟體也先關掉..
請問如不插 EP1122 能安裝軟體嗎? 我想應該不行吧!

感謝您提共資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在沒插的狀態下安裝軟體的
我是要在開始燒錄時才插上EP1112的
這種簡單的燒錄器在安裝軟體時不會去檢查機子的狀態
只有在要燒錄或是抺除MCU的資料時才會去做連接
重點在printer port設對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還是感謝你的回覆
目前我要裝軟體都出問題還在傷腦筋..
不知道在 xp 還要關閉什麼軟體才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