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Sonic VG1921WM 無背光畫面偏紅

楼主(2011-05-25):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恭喜Shunxing大完修,跟我之前修的Viewsonic Vg702配置好像,還沒遇到顯示偏紅的狀況,之前也是遇到同樣的問題,測試燈管一下就滅掉,換燈管才發現燈管燒焦,就算點的起來也是偏紅,才知道有偏紅就是燈管有燒焦,感謝分享!

网友:
挖~S大既然又打展身手

网友:
那少一色可能就是燈管故障囉...

网友:
原來畫面偏紅,就代表燈管有問題,又學到了!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少一色就不是燈管問題,而是AD、信號線或面板問題
燈管有異常大多是偏紅、偏黃

网友:
學到了一招,謝謝分享

网友:
這台架構跟Asus VW191S好像
問題也是出在燈管,之前我也修過一台VW191S一樣症狀
也恭喜完修

网友:
重點記下來...家裡也一台一樣型號的螢幕~恭喜完修

网友:
順興大果然是老手出招~~
很快就找到問題的所在了~~
恭喜囉~又賺起來了

网友:
無法想像偏紅色竟然會是燈管故障
看來又要做筆記囉
感謝順興大分享

网友C:
必竟!!客戶滿意!!比啥都來的重要

另請問S大你試怎樣跟客人說故障報價的阿!!

這方面我也好好學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竟!!客戶滿意!!比啥都來的重要

另請問S大你試怎樣跟客人說故障報價的阿!!

就直接報價阿.....
這邊的客人~~~除非損壞的東西比較特殊...
要不然都直接報一般的維修價格..
像這種壞燈管的...都是直接報價在1K左右...

网友:
學到 謝 謝 分 享

网友:
回复 网友D:

了改了改!!

目前還沒碰過換燈管的!!!
只有自己的15"!!!偏紅!!
有機會再去弄

网友:
原來這問題也有可能燈管ng阿!!又學到一招

网友:
Viewsonic  好像常是燈管故障~.
下次有機會遇到,也可以先檢查 燈管.

有你的分享,新手才能更進步.~

网友:
順老大出手.........不漂亮行嗎???

网友(2011-07-0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少一色就不是燈管問題,而是AD、信號線或面板問題

除了順興大的LCD畫面偏紅燈管提示外,
狼大~的見解更讓≦無非≧佩服,
謝謝您們讓我等慢慢吸引這些寶貴資訊。

网友(2011-08-07):
厲害,高手就是不一樣